[电路/定理] 请问此电路怎么分析?有点懵每个思路

楼主(2018-12-09):
就是共集三极管的模型。

网友A:
这种电路不是原理电路,只是简图,好让我们理解

网友B:
受控电流×RL=V2,直接就有了!

网友C:
v2=i1*rl= gm(v1-v2)*RL;
v2+gmRLv2= gmRllV1.
v2/v1 =  gmRL/(1+gmRL).

i1 = gm(v1-v2) = gm(v1- v1gmrl/(1+gmrl)) = gmv1 /(1+gmrl)
v1/i1 = 1/gm+RL;

网友D:
四楼亚克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