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色环电感问题

楼主(2018-12-09):
各位老师,
  做一个3W小功率开关,在市电整流后推荐方案采用LC滤波。其中L采用3300UH的色环电感。查了下参数,3300UH色环电感,测试频率为250KHZ,额定电流为60毫安。
问题:
1,在我印象中,这么大的电感非常容易饱和,尤其在频率高时。3300UH电感实际应用中不会饱和么?还能形成LC滤波?
2,官方推荐方案中提到,用这个电感同事可以作为保险丝。我的理解为:额定电流为60毫安,差不多超过这个值就熔断了?
十分感谢!

网友A:
“做一个3W小功率开关,在市电整流后推荐方案采用LC滤波”

这么小的功率,实在没有必要用LC滤波。市电整流后直接用电容输入式滤波就够了。

网友B:
冒充妹纸,其心可诛。。。

1,磁芯饱不饱和要看电流,不是靠感觉
2,电感的额度电流不是其熔断电流,是电感温升达到某值和电感感量减小到某值的两个电流值取其小者。
能起到保险丝的作用,但是认证不承认。

网友C:
磁性材料的特性, 饱和还跟温度有关
不过额定电流不是熔断电流

网友D(2019-07-26):
  色环电感在电路中的作用是非常的大的,一般起着滤波和储能的作用,在电路中调节功率等等一系类的事情,色环电感在电路中的使用范围也是非常的广泛的。

  色环电感的基本工作原理就是充电和放电,当然还有整流,振荡以及其他的作用。

  不仅电源连接的信号质量控制和匹配电路,和共同的连接,色环电感一般用于在存储元件。

  出现火花,这种现象是色环电感产生很高的感应电势所造成的。

贴片电感1

  电感器转动的时刻或拉刀开关刀开关的时候,更高的电感电势自感造成的。

  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色环电感的变化是来自外部的交流电源,防止电流的变化特征色环电感交流电路。

  总之,如果色环电感连接到交流电源时,色环电感随交流电内侧的磁力线的变化时刻,是电磁感应的结果。
          http://www.cenkersz.com/

网友E:
这个小电感一般是兼有改善EMC和功率因数的作用,在极度追求成本的情况下确实可以勉强当保险丝------它熔断了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造成火灾的风险。

网友F:
电感的饱和主要是与电流有关,只要不超过额定电流问题不大,可以多测试看看实际电流多大

网友D:
         色环电感常见的问题有哪些呢?岑科电感小编可以教大家从以下几点进行考虑!
一、色环电感的结构?
         色环电感,的主要参数有:Q值、电感量、电流、电阻、阻抗。电阻通常是容易被忽略的,因为电阻是个耗能元件,它的值对电流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只是随着过多的热量流失,就产生了大量的无用功。色环电感和电阻多是被动元件,只有在通过电流的情况下,才会产生一定的作用和效果。电感本身的外壳坚硬,Q值高的电感,相应的品质就比较高。
一、色环电感在电路中的作用?
        色环电感的作用是将交流电压转换成直流电压。色环电感的主要物理特征是变电能为热能,也可说它是一个耗能元件,电流经过它就产生热能。电感在电路中通常起分压分流的作用,对信号来说,交流与直流信号都可以通过电阻。

        色环电感会把周围的磁场转换为电能,使电能能维持一段时间,反之一样,从而就阻止了交流电的通过。而色环电感中属:0510色环电感最为常用,因为它的感量和体积相对较大,电感的种类比较多,但是电感的作用和参数多是大至的相同的,尤其是色环电感运用最为广泛,电感的符号在国际和国内的标法是一样的,但种类比较多,只要仔细了解一下,发现都大同小异。

        色环电感也是运用它这个磁能变电能-电能变磁能原理的,色环电感的主要功能是能够储存电路中更多的能量,在能量不足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把能量补充上去,这是色环电感主要的一个功能。
        http://www.cenkersz.com/shdg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