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任你摸摸哒触屏 – 高效触屏控制

楼主(2018-12-09):
高效触控面板控制
前言
目前主流触控面板依感应方式分为电阻式及电容式两种:

楼主:
以下说明如何透过新唐NuMicro M480系列 QSPI接口2-bit模式,在同一时间对两颗不同的触控传感器进行数据采集
新唐NuMicro M480系列 QSPI接口总共有6根脚位,分别为 QSPI_SS, QSPI_CLK, QSPI_MOSI0, QSPI_MISO1, QSPI_MISO1, QSPI_MOSI1,当用户将数据填入QSPI传送数据所用的缓存器时 (QSPI_TX),奇数的数据 (TX DATAn)会从脚位QSPI_MOSI1输出,而偶数的数据 (TX DATAn+1) 则会从脚位QSPI_MOSI0输出。从脚位QSPI_MISO1所输入的数据会储存在SPI接收缓冲区 (RX FIFO) 中奇数的位置 (RX DATAn);反之从脚位QSPI_MISO0输入的数据则会存放在偶数的位置 (RX DATAn+1),且上述所有脚位数据的输出及输入皆会在同一个传输的频率中完成。

楼主:
透过QSPI接口2-bit模式的特性,便能在同一时间内对前端两个不同的触控传感器 (Touch Sensor) 进行数据采集,减少因传输延迟造成感测数据不同步的问题,再透过新唐NuMicro M480系列高速的CPU以及内建的浮点数运算单元和数字讯号处理指令(DSP)运行触控算法,便可达到高效能触控面板控制。
https://nuvoton.world.tmall.com/

网友A:
需要单独的触摸传感器吗

网友A:
SPI接口的触摸芯片吗

网友B:
触摸屏好像都是触摸控制芯片实现的。

网友C:
电阻屏快被淘汰了,电容屏是主流,另外使用触摸控制芯片也是个方向。这个方案就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