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摇杆电位器接法

楼主(2018-12-09):
请教一下谁知道这款摇杆电位器怎么接电路32控制,直接串联1K电阻接3.3V,滑动端接32的AD输入端吗?

楼主:
摇杆电位器开关 10K 103 530带帽子

有线/无线用游戏手柄3D大摇杆

.一般特性

1.1

形状尺寸

见附图

1.2

使用温度范围

-10

℃~+

1.3

保存温度范围

℃~+

1.4

测试条件

常温

(

温度

5~35℃)

常湿

(

湿度

45~85%)

楼主:
发不了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image.baidu.com/search/wisepadsearch?tn=wisepadsearch&ie=utf8&fr=alawise&ala=1&pos=1&word=%E6 ...

发不了图片

网友A:
无图无真相.不知道你说的是哪款摇杆电位器
图片需要上传才可以发在帖里
或者你发个链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不知道你说的是哪款摇杆电位器
图片需要上传才可以发在帖里
或者你发个链接也可以 ...

终于成功上传了

楼主:
一端就是个小开关,另外两侧当前滑动变阻器使用就可以吧,还有其它要求吗,哪位大神解答一下,谢谢

@dirtwillfly :谢谢
是的。

网友B:
摇杆的接法一般原厂规格书上会有,如果没有就需要找原厂另外申请。这是ALPS摇杆的规格,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杆的接法一般原厂规格书上会有,如果没有就需要找原厂另外申请。这是ALPS摇杆的规格,可以参考下。
...

谢谢您的分享,我一直没找到手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分享,我一直没找到手册

客气。

网友C:
看8楼的tiez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