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迟滞比较器计算

楼主(2018-12-09):
大家好,这种迟滞比较器怎样算回差电压的,上网看了好多,还是一头雾水~一点没看懂,希望大师们路过帮看下,给个公式,再解释一下,谢谢啦。两个电路都解释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路过的,看下嘛

网友A:
我觉得楼主是没理解叠加原理吗,我是这么理解叠加的,就是把UP 和out端分别置低电位,分别算出V+电位,然后相加。得到V+表达式后,同相输入端V+的表达式 V+=Vout*(R1/(R2+R1))+Vup*(R2/(R2+R1))。。Vout根据运放型号查得他的摆幅Vouth和Voutl,理想化就是12和0,(当然不是理想运放,所以要查数据手册)。再分别算的上门限Vh和下门限V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是没理解叠加原理吗,我是这么理解叠加的,就是把UP 和out端分别置低电位,分别算出V+电位,然后 ...

首先谢谢你啦,能详细点吗谢谢啦

网友B:
这个有个计算公式,主要是R2和R1的比值,确定输入干扰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是没理解叠加原理吗,我是这么理解叠加的,就是把UP 和out端分别置低电位,分别算出V+电位,然后 ...

详细点呗,嘻嘻,算出电压回差

网友C:
把输出最大,最小值条件反馈过去的电压计算一下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