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管的Vgs max要留多少余量才可靠?

楼主:
例如Vgs max=6V,用5V驱动,可以吗?

网友A(2018-12-09):
怎么有这么低的VGSMAX?

网友B:
哪怕逻辑MOS管,最高Vgs都高于20V,而哪怕是典型高压MOS管,推荐驱动电压MAX=12V。所以,完全不必要纠结这个问题。低压驱动的mos,5V完全够了。高压驱动的mos,建议12V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有这么低的VGSMAX?

网友A:
这个是“small signal”的管子,大概推荐用于线性放大,那么VGS可能1V都不到。如果有可能超出或接近极限,你要有保护措施。

网友C:
只要在VGS的驱动范围内,这个电压都是可以的,主要与通过的最大电流有关系

网友D:
数据手册有一个完全导通时的电压。

如果不考虑速度,可以>=这个电压。

网友E:
我了解到的MOS管驱动电压是12V左右

网友F(2023-10-25):
最大±20V的Vgs,用到18V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