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用你的“动力系统”来分析这个振荡器?

楼主(2018-12-09):
大师说到了自治方程,说是分析振荡器的【利器】,大师用这个利器,分析一下下图这个振荡器试试???

楼主:
这个振荡器也气人:

利用分布参数吗,用高频管才能做到吧?

网友A:
还有啥?虽然有些怪异另类,但不奇怪,希望多列举些这样的电路。管子工作于高频率时集电极电流与基极电流有延迟,估计是这个原因。
参考资料

网友B:
    大师来一段定义,然后抄完公式就跑,后面来个政治正确的话术:今后会有大应用,请看下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师来一段定义,然后抄完公式就跑,后面来个政治正确的话术:今后会有大应用,请看下集 ...

他确实喜欢这样说,动不动就是[相关深层次知识和应用,将在相关专题论述中阐述],所谓的应用,要么是RLC电路,要么是一个运放加几个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确实喜欢这样说,动不动就是[相关深层次知识和应用,将在相关专题论述中阐述],所谓的应用,要么是RLC ...

大师既然那么牛B,那么国家可以请他公关各类关键IC,什么高速ADC,什么射频IC,还有CPU里面模拟电路部分,估计这些在他眼里也是“小学生难度” so easy 的,哈哈哈

楼主:
这几个振荡器之所以能工作,是因为点接触型三极管电流系数α可以>1,而常见管子α略小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