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221驱动数码管上电经常卡死

楼主(2018-12-09):
fpga控制7221驱动8位数码管,经常出现上电卡死的情况,显示全亮,然后不能控制。有人遇到过吗?电源加了LC滤波,信号线都加了串阻,频率都降到100k了还是经常卡死,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检查你的通讯时序是不是有出入

网友A:
补充一句,你使用TM1638或TM3130可能更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