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 AUDIO device 枚举成功, 可是无数据到MCU

楼主(2018-12-10):
USB AUDIO device
用CUBEMX 生成了(选择的默认), 电脑也枚举成功了, 但是电脑放音乐, 也选择了 STM32 AUDIO做为输出, 可是就是无数据.  我试了一个专用IC 是可以通过USB输出音频数据的.

我还尝试用F407来试一下 结果USB 枚举都不成功.  这么坑啊,  现在反复找配置, STM32 USB的缓存也检查过,  就是不行.

记得上次用HID时 ,多接口,就是缓存弄错,也找了好久.

楼主:
看来玩这个的人 真的很少啊    老T叔  有没有啥资料

网友A:
现在我也在做这个,连基本的识别都识别不出来,我用的412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也在做这个,连基本的识别都识别不出来,我用的412做的

是, 我在网上 还下载了一个例子 用的F407 也是不能识别,
而且用CUBEMX生成的例子 也是不能识别,   感觉CUBEMX 多写一点例子, 不行吗?
刚玩这个, 真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满大海找....

唯 有F103的 可以识别 但是就是无数据 头大了.
空下来 再送几个控制数据 上传一点MIC的数据看 能不能成功.

楼主:
STM32F412 是不是最便宜的M4   多少块一片  我也还在选型中

F3好像没有I2S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F412 是不是最便宜的M4   多少块一片  我也还在选型中

F3好像没有I2S

407discovery这个比较便宜100多就可以了  网上资料也挺多的,论坛里面也有USB麦克风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7discovery这个比较便宜100多就可以了  网上资料也挺多的,论坛里面也有USB麦克风的例程 ...

有可以用的吗?  我现在就只是要实现 音频数据通讯
我检测过我的USB线  我也测试了一个HID 电脑可以识别 ,说明我的接线是没问题的.
电脑在没识别(枚举)之前 捉包工具 都没用

楼主:
下载了一堆USB AUDIO 1.0  2.0 3.0 整了好多份说明 下来看看  到底是什么鬼,
照我的理解只要枚举成功 就能收发数据了 ,结果不然

网友B:
看天书一样的赶脚

网友C:
两位大神的讨论果然很高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位大神的讨论果然很高深

哪里来的大神,  碰问题 蒙B了

网友D:
估计还是描述符的问题。看看《圈圈教你玩USB》(第二版)里面的教程吧,网上应该能够找到源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里来的大神,  碰问题 蒙B了

主要你们讨论的问题 我比较蒙圈

网友E:
我也看不懂 还没弄过这方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还是描述符的问题。看看《圈圈教你玩USB》(第二版)里面的教程吧,网上应该能够找到源码。 ...

早买了  当时玩多点触控时, 玩了差不多二周 才搞通
看了 作用不是特别大  , 现在的问题是 EP1 没输出,   明明的配置了的.
接口找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还是描述符的问题。看看《圈圈教你玩USB》(第二版)里面的教程吧,网上应该能够找到源码。 ...

早买了  当时玩多点触控时, 玩了差不多二周 才搞通
看了 作用不是特别大  , 现在的问题是 EP1 没输出,   明明的配置了的.
接着找问题吧

楼主:
这论坛有BUG啊

楼主:
论坛 可以同一秒 发N多 有BUG    自己的还删不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买了  当时玩多点触控时, 玩了差不多二周 才搞通
看了 作用不是特别大  , 现在的问题是 EP1 没输出,    ...

你用的407DISCO开发板吗?是的话我这自己做了一个扬声器的可以给你下,你参考下吧,如果你的是原子的407探索者里面有例程,你也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407DISCO开发板吗?是的话我这自己做了一个扬声器的可以给你下,你参考下吧,如果你的是原子的407探 ...

我现在 就是发不下数据下来 用BUS hound 一看 EP1 不能输出, 可明明是打开的了 也配置了, 枚举无错 OK,
我现在用的STM32F1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407DISCO开发板吗?是的话我这自己做了一个扬声器的可以给你下,你参考下吧,如果你的是原子的407探 ...

有什么要注意的点吗?

楼主:
STM32F407正点原子开发板的例子 , 数据能发下来(他们的例子不是HAL库, 没法参照, 他们使用了寄存器和标准库),  不明白CUBEMX生成的代码 哪里没打开, 始终EP1 无法收到数据,   CUBEMX想说爱你 不容易啊 .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点了,  音频非常吃RAM , HEAP 设置得太小了 然后就发不下来, 还不知道哪里错了。
48000 是可以的 22000还不行 不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