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ype-c

楼主(2018-12-10):
为什么type-c可以正反插??

网友A:
引脚定义,上下一致,中心对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理解这传输

插座上只有一排接点,假设对应了插头上的A1~A12,当插头反个面插时,插头上的B1~B12仍能一一对应相应的同名端.阿爱希,哈哈

网友C:
Type C接口触点由两排构成,触点定义呈中心对称,所以正反插无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座上只有一排接点,假设对应了插头上的A1~A12,当插头反个面插时,插头上的B1~B12仍能一一对应相应的同 ...

母座上是A1~A12还是B1~B12传输数据的?当公头正反插时怎么切换传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母座上是A1~A12还是B1~B12传输数据的?当公头正反插时怎么切换传输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理解这传输

只是座上都设计了    其实线缆只是连接了一侧
所以这一侧怎么插都能和座上连接

网友D:
t叔还是这么给力     感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母座上是A1~A12还是B1~B12传输数据的?当公头正反插时怎么切换传输

母座上只有一排接点,所以插头上下两排同名端都得交叉对接才行.

网友E:
t叔就是有求必应的资料库啊

网友F:
180°旋转对称。

网友G:
type-c和苹果lightning接口相似,手机上使用的时候是区分A/B面的,每个面都有一个插入的检测引脚用来判断是A面还是B面。根据不同的面判断传输音频或者是数据信号。如果你只是使用这种物理接口,在接插件到PCB上180度对称连线就可以了。如果你想使用TYPE-C和lightning标准协议,那就要用专用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