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射极跟随器是“正反馈”的验证

楼主(2018-12-10):
对这个问题的争论需要进入验证的阶段。下面将用我设计的方案进行验证。

反馈的极性判断是人为定义的,对电路反馈极性的认定需要以定义为准。

一、定义
见《ELECTRONICS ENGINEERS’ HANDBOOK》,4thEdition, P.3.34,IEEE PRESS

有关译文:
如果反馈趋于增加输入幅度,则称其为“正反馈”;如果反馈趋于降低输入幅度,则称其为“负反馈”。

定义应该具有普适性,即该定义应该适用于任何反馈电路反馈极性的判断。

如果对此有其他的定义,请列出来进行对比。

楼主:
二、电路的输入uin
定义适用于各种有反馈的电路。各种电路以黑箱表示,输入端口的稳态交流信号以uin表示,uin由信号源提供(信号源略)。

三、射随器反馈极性的微分特性表现
上图方框里是黑箱中射极跟随器反馈极性验证电路图。

验证方法:
通过微调(增大)反馈量,观察uin幅度的变化极性。变化极性>0的是正反馈;变化极性<0的是负反馈。

反馈量的“变化”由Rf的变化来实现。Rf是可变反馈电阻,增加Rf将加大反馈量,uin的幅度将增大。这里把反馈量的变化只限制为“增大”,是模拟反馈量从无到有,即从Rf=0到有(此时Rf不可能为负增长)导致的uin的表现。当然,Rf的初始值不必为0。Rb、Re是直流偏置电阻,Re对反馈有贡献,但是对反馈的“变化”没有贡献。

虽然该验证也是纸上谈兵。但是有实践经历的人都会知道,这种验证的结果与实际电路的表现是一致的,即,反馈量的变化从无到有(增大),其结果必然是uin幅度的增加。

因此,根据定义,射极跟随器的反馈极性是“正反馈”。

@chunk :验证电路中Rf增大后,输入阻抗增加。
@chunk :有影响。可以用分压原理联系阻抗与输入幅度间的关系。只是定义不考虑起因只看变化的结果。
@jz0095 :请教个小问题,Rf增大之后,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有什么变化吗?如果有,输入阻抗变化对uin有影响吗?
@captzs :可以各个击破。两个定义用的都是电压量,就先讨论电压反馈量的情况。
我对于理论懂得很少,此具体电路的反馈量,是否应该分开“电流”与“电压”两种量讨论?似乎结果不同。

楼主:
引用 楼主:
二、电路的输入uin定义适用于各种有反馈的电路。各种电路以黑箱表示,输入端口的稳态交流信号以uin表示,ui ...

不难想象,定义对BC极并联反馈电路的反馈极性判断也是适用的。

@不起眼 :是,射随器比较特殊。连接输入、输出端口的不是Re。但是即使用Re作为反馈电阻,现有定义的理论与实际不符,我认为是出自于对正反馈电路的特性缺乏了解。我提供的定义可以更合理地定性反馈极性。射随器是正反馈,还可以通过模拟电路连续性的仿真体现出来。但这就说来话长了。
书包们引以为戒啊
造成反馈理论与实际不符。
E即是V-也是Vo,它们天生就连在一起!射极电阻只是反馈电压取样电阻。
都是把射极电阻称为反馈电阻惹的祸.

网友A:
逻辑搞错了,不要验证了。

网友A:
连定义中的Uin指的是什么都没搞清!

请看清楚了,Uin指的是电路图中三极管的VBE,是放大器的净输入量!!!!对照负反馈框图可知,Uin=U输入-U反馈量,所以你误把U输入当成Uin了!

网友A:
为确定个参考基准,设上面电路图中Uin为定值,那么没加负反馈时,放大器净输入量就是Uin,加了负反馈以后,放大器净输入量=定值Uin-正的反馈电压,净输入量明显减小了。调整Rf变大有相同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定义中的Uin指的是什么都没搞清!

请看清楚了,Uin指的是电路图中三极管的VBE,是放大器的净输入量!! ...

这是定义提到的框图,暗了点,但也能辨认出"input signal, Xs,即我用的uin"和"differential signal,Xc',即净输入"。可见,定义中的输入不是Vbe的净输入。

定义具有普适性,使用的是通用术语和惯例,对黑箱电路同样适用,输入只能指外部信号。

定义中的输入是u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定义提到的框图,暗了点,但也能辨认出"input signal, Xs,即我用的uin"和"differential signal,Xc ...

你连框图都看不懂吗?顶楼那个输入明显是针对的此图中的XC'!

请你看清楚了,顶楼黄色部分上面一行,input signal前面有个定语:original!!!!这个定语不能省略的!

网友A:
行家写书,写的跟红楼梦一样,一个字都不能多,多了显的冗余,也一个人字不能少,少了言不达意!

所以读这样的书,每个字都要看,都不能省!包括副词!只有这样,信息的传达和接收才能准确无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连框图都看不懂吗?顶楼那个输入明显是针对的此图中的XC'!

Original一词,丝毫改变不了输入是Xs的含义。
原始信号是针对变化信号而言的,Xs同样有原始状态。从框图标注与文字叙述的对应来看,我的解读是对的。

我看不清你贴出照片的重点内容,因此无法评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Original一词,丝毫改变不了输入是Xs的含义。
原始信号是针对变化信号而言的,Xs同样有原始状态。从框图 ...

你这都这么大年纪了,连这个都理解不了,不服不行啊!

从另一方面看,写书要负责任,不然轻则耽误读者时间,重则耽误人家一辈子。

网友A:
书中写的输出信号Xo=AXi,请问Xi在哪儿??
可见,作者逗你玩的,不要当真!

这个是认可X大,净输入是VBE或IB,原图不是电路图,仅是自控逻辑图而已

网友A:
而且那个"验证方法",本身就很搞笑!

Rf增大,你能推出来Uin增大????这相当于把要证明的结论当做结论直接用了,和H大师一样牛!

king5555解释正确。我原来也写了幅度与阻抗的关系,还没来得及贴出来。只是定义只看uin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那个"验证方法",本身就很搞笑!

Rf增大,你能推出来Uin增大????这相当于把要证明的结论当做结论 ...

首先,我要指出,你们过渡解读了定义。定义中根本没提“净输入”!也没提Xo等于什么。限定越少,适用面就越大。

另外,验证不需要“推“出结论。验证的结论是对现象的描述,该描述一定与现象相一致。我不相信有人能得出不同的现象。

用Vbe判断不符合上述定义,需要纠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我要指出,你们过渡解读了定义。定义中根本没提“净输入”!也没提Xo等于什么。限定越少,适用面就 ...

你不适合搞学术!
你在学术上也根本不可能出成果!

话虽不好听,但就是事实!思维模式直接决定你的成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适合搞学术!
你在学术上也根本不可能出成果!

我适不适合搞学术,无助于你驳倒我的观点,不要扯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适不适合搞学术,无助于你驳倒我的观点,不要扯远了。

我要是能驳倒你,就不会说上面一段话了,上面那个判断也就不成立了!
已经绝望了!

original input signal,读懂这几个字,就没有疑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是能驳倒你,就不会说上面一段话了,上面那个判断也就不成立了!
已经绝望了!

我已经说过了,input signal在定义中与框图中是一致的,理解起来非常简单、明确。其他该解释的我也解释了。

我没见过,也怀疑,是否有一个称得上定义的涉及Vbe或者净输入的反馈极性的论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说过了,input signal在定义中与框图中是一致的,理解起来非常简单、明确。其他该解释的我也解释了 ...

那个Uin是输入,默认是个定值!!如果Uin变化,反馈电压Xo变化,XC怎么变化???是没是全乱了?没个基准参考值!

网友B:
二端口网络里面还有一个画着地标记的东西,还有一个可以参考悬空的信号。
既然是和悬空比较的,又何来变化?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Uin是输入,默认是个定值!!如果Uin变化,反馈电压Xo变化,XC怎么变化???是没是全乱了?没个基准 ...

大错特错!这里没有一个信号是被默认为定值,只有“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端口网络里面还有一个画着地标记的东西,还有一个可以参考悬空的信号。
既然是和悬空比较的,又何来变化 ...

你认真的态度很好。
我的表达是通识下的简化,一般不会引起误解,只有对特殊情况,比如存在平衡端口的情况,需要另行说明。从其他具有挑剔眼光的网友没对此提出异议,说明没有引起误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错特错!这里没有一个信号是被默认为定值,只有“原值”。

我很好奇的是,你平常是怎么看书的?
假设有一本书,作者名气很大,这书也很流行,但是书上有个说法(例如他说1+1=3),这时你是完全接受,还是觉得不对而否定?

或者说,你看书是带着疑问去看书的,还是带着信任去看书的?

另外,你日常生活中性格还能也是这么倔强吗?喜欢特立独行?
如果是我碰到这个帖子中发生的问题,我会根据已掌握的知识对它的说法就行初判,然后再去查阅大量类似资料,看看其他人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判断,然后看谁的说法有道理,谁的说法逻辑严谨,据此就可以对有争议的说法给出判断。

你这就古怪了,就抱着一本书上某个说法不松手,油盐不进,事先脑子里就坚定一个信念:我说的一定是对的,别人说的一定是错的!!!这样的性格,别人怎么和你交流?搞学术研究能用这种死脑筋看待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的是,你平常是怎么看书的?
假设有一本书,作者名气很大,这书也很流行,但是书上有个说法(例如 ...

你联想多了。

这里只涉及到基础知识。说Uin是定值,一般存在于源内阻=0,或者没有源内阻的条件。显然没有源内阻的源模型是错的,这在过去教科书里有过。源内阻=0的条件不适用于本问题的讨论。

我不管你读的是什么书,理解的对不对,遛遛就知道了。能指出我的技术“错误”才能说明你真正掌握了相关知识,扯其他的只能是耽误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联想多了。

这里只涉及到基础知识。说Uin是定值,一般存在于源内阻=0,或者没有源内阻的条件。显然没 ...

想的一点也不多,直指病根!讳疾忌医,就没招了!
因为这根本不是学术问题(世界上就你一个人说它是正反馈),而是思维模式出了毛病!

这里的问题是简单到不用计算。
不管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在线性时不变糸统下,算下环路增益就可以了,跟输入的定值没有关糸。

网友C:
引用 楼主:
Original一词,丝毫改变不了输入是Xs的含义。
原始信号是针对变化信号而言的,Xs同样有原始状态。从框图 ...

我们假设现在有三方:我,你,国家。

我给你100块钱,记做Xs=100,国家课20块钱的税,记做Xf=20,你实际收入Xc=Xs-Xf=100-20=80。如果国家给20块钱奖励,也是Xf=20,你实际收入Xc=Xs+Xf=100+20=120。你不论收入80块还是120块都跟我没关系,我掏出来的永远都是100块啊?国家的“反馈”只会影响到你的收入啊?

这个比喻不恰当。所有的给出量都是固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的一点也不多,直指病根!讳疾忌医,就没招了!
因为这根本不是学术问题(世界上就你一个人说它是正反馈) ...

看来你是从众心态,不是以真理为标准。搞学问不应该是这种态度和思维方式。

网友D:
大家回归主题呵。

网友E:
这样画一下,应该看着就明白了。lz的理解我觉得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家回归主题呵。

我说的这个叫跑题?
思维模式的病不治,讨论电路只会争吵!而且吵几个月也没结果。

想验证是正是负,方法很多,例如楼主所给贴图,说了正负反馈缺点有优点,例如增益,带宽等,针对那个实际电路图,验证一下就行了。

但是他脑子里事先确定目标了:我说的一定是对的!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无论你怎么验证,他都要矢口否认!

脑筋打死结,没法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画一下,应该看着就明白了。lz的理解我觉得有问题。

你画的图加上耦合电容基本上就是我的原图了。理解是否正确,可以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回归主题呵。

大家可以跳出现有的观点,想想这个问题的判断可以简单到不需要计算。

再说一遍,我的分析有定义依据;反对方有定义依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这个叫跑题?
思维模式的病不治,讨论电路只会争吵!而且吵几个月也没结果。

问题就一个:“输入”到底是哪个量?Xs还是Xc?

如果把Xs改个名字,叫作“信号源的输出”,这可不可以啊?书上印的字从“Input signal”换成“Output signal of source”是不是就没有这场争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问题就一个:“输入”到底是哪个量?Xs还是Xc?

如果把Xs改个名字,叫作“信号源的输出”,这可不可以啊 ...

问题就是我上面说的,他略过original这个词导致的!

original input sigal ,就是没加反馈之前的输入信号,很明显是Vbe,加了反馈以后,Uin不变,Vbe明显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就一个:“输入”到底是哪个量?Xs还是Xc?

如果把Xs改个名字,叫作“信号源的输出”,这可不可以啊 ...

Xs是输入端上的信号,由信号源提供.....。

争论点不在Xs的名称上,而主要由定义的分歧所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就是我上面说的,他略过original这个词导致的!

original input sigal ,就是没加反馈之前的输入信 ...

1. 没有定义的一方从争论起始就底气不足、丢分。

2. 定义是根据惯例从电路外部表现判断的。

3. 对比的是外部信号的变化,变化前和变化后的对比。

这些都是常规的分析方法,把复杂的事情用简单的方法处理,而不是相反。这些我在前面已有交待,进不进油盐,我不能强求。

@king5555,好,事实胜于雄辩。

网友F:
优秀

好,有自己的判断。
听谁也别听他的

网友G:
@king5555,当年我与楼主交流最多,造概念是这位的一大特点。老9一开始挺看重他的,撰文欺骗性很强。本帖开头那篇译文,极不专业,只相当于百度水平。

网友H:
楼主太厉害了,困扰了我数十年的疑惑突然有种豁然开朗,醍醐灌顶的感觉~~~顶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太厉害了,困扰了我数十年的疑惑突然有种豁然开朗,醍醐灌顶的感觉~~~顶楼主~ ...

老朋友啦!谢谢你。

网友A:
哦,卖糕的,居然说我们没有定义,底气不足!!!

我这手里头有好几十本模电书,一本一本上"定义",直到楼主看到想吐为止!

《基于运放。。。。》一书中这样定义的:

睁大眼看清楚了,变小的是xd!

网友A:
第二本书:

看清楚了,人家定义的是输出变大,通过反馈能让输出变小,就是负反馈,因为输出正比于xi=xd,所以等同于说让difference信号变小,所以这个定义和上面那个相同!

楼主:
行,我承认你们有定义,不用晒其他抄来抄去的版本了。那就应该比较一下哪个定义是对的。
你曾说我的外部信号验证方法搞笑,那就亮亮你的方案的适用性吧。这与理论结合实际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行,我承认你们有定义,不用晒其他抄来抄去的版本了。那就应该比较一下哪个定义是对的。
你曾说我的外部 ...

要不咱换个角度说:

随便你另换哪一本书,只要你能再找到一本书,上面所说的定义和你本帖中所说的相同,你就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行,我承认你们有定义,不用晒其他抄来抄去的版本了。那就应该比较一下哪个定义是对的。
你曾说我的外部 ...

我只比较书上的定义!

至于你个人发明创造的定义,其他人不便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比较书上的定义!

至于你个人发明创造的定义,其他人不便评论。

没有验证,就辨别不了真伪。就如同不做实验就学不好电路一样,你的知识就没学扎实。

我也不强求你验证了。有xunkun977的支持者愿意出方‘案验证吗?我接受你们的挑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验证,就辨别不了真伪。就如同不做实验就学不好电路一样,你的知识就没学扎实。

我也不强求你验证了 ...

我都搞不清你要验证什么?验证你那个电路?还是免了吧,全世界50多亿人,久你一个说它是正反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咱换个角度说:

随便你另换哪一本书,只要你能再找到一本书,上面所说的定义和你本帖中所说的相同, ...

不用。我不比数量,比正确。数量多不等于正确。这个道理很浅显。

你如果不服,就验证。你还没有走完掌握知识的全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搞不清你要验证什么?验证你那个电路?还是免了吧,全世界50多亿人,久你一个说它是正反馈的。

用你认可的定义证明它适用于各种反馈电路反馈极性的判断,注意,要可操作的验证,不是纸上谈兵。

或者纸上谈兵确有电路表现所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我不比数量,比正确。数量多不等于正确。这个道理很浅显。

你如果不服,就验证。你还没有走完掌握 ...

这不是比数量,而是比概率!
你说全世界这么多学电路的,他们都搞错,就你一个搞对的概率有多大?

作为一名退休的电工,居然负反馈概念搞不懂,你当年服务的公司的领导或同事看见此贴,不知会做何感想。

网友A:
像楼主这样,我感觉可悲的!天天把时间花在毫无意义的胡思乱想上,自己挖坑埋自己,或者是自己跳坑里然后拼命往坑外爬,爬了几年爬不出来。

当然了,根据心理学知识,人看别人可以看的很清楚,但看自己就是色盲。这决定了楼主对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楼主这样,我感觉可悲的!天天把时间花在毫无意义的胡思乱想上,自己挖坑埋自己,或者是自己跳坑里然后拼 ...

我发现你尽说废话,有那点功夫几个验证都出来了。你不用啰啰嗦嗦发感想,拿干货出来。把你平常说别人的话落实在自己身上,这才有说服力。如果没有能力就先消停点,让其他人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现你尽说废话,有那点功夫几个验证都出来了。你不用啰啰嗦嗦发感想,拿干货出来。把你平常说别人的话 ...

我验证什么啊,世界上模电书有起码上万本,你随便找一本有说这个跟随器是正反馈的,我立马输1万块钱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验证什么啊,世界上模电书有起码上万本,你随便找一本有说这个跟随器是正反馈的,我立马输1万块钱给你! ...

你太书生气了。那你就先以查书代替验证吧(缓期执行)。与你提供的定义有关的书中,
1. 哪本写过验证结果;
2. 对正反馈的定义描述。

尽管正反馈的定义可以是负反馈的反例,一般书中提到的不会多,因为对正反馈的研究还不深入。如果找不到相关书籍,我希望你根据理解,用文字明确地表达出来。因为我们的理解会不相同。我可以根据你的描述来帮你验证。这不难吧?

事实胜于雄辩的道理不用说了。不验证,谁都会想象不出自己有多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太书生气了。那你就先以查书代替验证吧(缓期执行)。与你提供的定义有关的书中,
1. 哪本写过验证结果 ...

“事实胜于雄辩”?事实在哪???我看是事实输给了狡辩!

我两天前就证明过了,两种方法,其中一个是看反馈量,也就是回归差的大小,这个电路约等于2>1,所以是负反馈。

考虑到你已经走火入魔,再详细再严谨的证明,你也会矢口否认的,所以说多了也是白搭!
苦口的那是良药,甜口的那是腹剑,甜的好还是苦的好,自己选。

你的证明哪里?
事实如果输给了狡辩,那是你火候不到。你需要做的是提高内功,卷土重来,而不是现在的唧唧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实胜于雄辩”?事实在哪???我看是事实输给了狡辩!

事实是电路的表现。如果你的理论能有事实的支持,与电路的表现相一致,就认可该理论,或者认可你的理解是对的。

你认为uin是不变的理解,就是你的死穴之一。

其他人也可以插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事实是电路的表现。如果你的理论能有事实的支持,与电路的表现相一致,就认可该理论,或者认可你的理解是 ...

我上面这个证明,只用了≈2>1,有用uin必须不变的前提条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这个证明,只用了≈2>1,有用uin必须不变的前提条件了吗????????

...

我没看到你的证明,证明在哪?我没说你用了uin证明,只是提醒你要注意uin的坑。

另外,定义中需要计算了吗?验证要电路表现。你测出放大了≈2>1倍了吗?没测过就不要提了,除非你以前有过相同电路类似的结果。

还有,用同一定义验证过射随器了吗?

网友I:
能不能这样推导?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这样推导?

Vin与阻抗的定性关系是对的,即分压关系,只是输入阻抗的计算不应该是这样的。我没想过该怎样计算。在反馈极性验证中不需要计算这些,只要比较信号幅度测量结果。

我在网上看到他们的输入电压都是这样算,就依样画葫芦,还算能学一点拿来玩。

网友A:
看我上面猜的准不准,思维模式决定了,再简单的问题,扯一万年也扯不清,除非有一方主动投降!
正常人交流,两句话点拨一下,就可以意识到哪儿出问题了,也就是几分钟的事!

该快投降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这样推导?

这是自举的交流等效电路,图中Rf就是那个偏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上面猜的准不准,思维模式决定了,再简单的问题,扯一万年也扯不清,除非有一方主动投降!
正常人交流 ...

现在的问题是,你始终对简单的问题躲躲闪闪扯不清。你不躲闪直接面对不就行了?我也可以看到你的问题出在哪里。
我躲闪过你提出的问题了吗?给我一个非得接受你没经过验证结论的理由?别跟我说多少数这种幼稚的理由。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你始终对简单的问题躲躲闪闪扯不清。你不躲闪直接面对不就行了?我也可以看到你的问题出在 ...

还躲闪呢,搞的我好像心虚了一样!

这年头想要别人提供资料,都流行激将法吗?跟H学的?:

看懂了再来抬杠!

网友G:
老9还不投降啊?就连著名的00都绕进去了,你能说得清什么?你若能让包括楼主在内的一部分模友醍悟,必须要用他自己的矛。
例如:请问楼主,世上哪一款普遍认可的串联负反馈三极管电路,能够通过你的验证,而被你认可?

我的什么矛,要刺什么盾?在你们自己还拎不清的情况下,就说别人绕进去,逻辑不该是这样的。这些话放到辩倒对方后再说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躲闪呢,搞的我好像心虚了一样!

这年头想要别人提供资料,都流行激将法吗?跟H学的?:

你始终没搞清楚什么是验证。你贴的图、分析不是验证。用定义分析后电路应该是什么表现,分析预言的表现与电路的表现是否一致,这才是要验证的。你看看我给的定义是怎么描述的,我是怎样验证的。别不服气,验证原则就该是这样。书上没写验证不等于不需要验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始终没搞清楚什么是验证。你贴的图、分析不是验证。用定义分析后电路应该是什么表现,与电路的表现是否 ...

那个Uin变不变,不是我的死穴,而是你的死穴!!!
不管是理想情况下,还是实际上有近似的可能性,总可以有uin=定值的可能性存在,这个一旦不动,你那个所谓的验证就死翘翘了。
于是你要提出一个推论:我这个跟随器,不能用电压源激励!!!这个推论你不感觉太荒唐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Uin变不变,不是我的死穴,而是你的死穴!!!
不管是理想情况下,还是实际上有近似的可能性,总可以 ...

荒唐,你从哪里看出我的验证可以不用电压源激励?这理解能力我真是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荒唐,你从哪里看出我的验证可以不用电压源激励?这理解能力我真是醉了。 ...

我上面说的是[不能用],意思是想得却得不到!
你这里说的是[不用],意思是不想得!
两者仅相差一字,但意思却完全相反!

连汉语都都读不懂,我也是醉了!

和外行交流,犹如大锤砸**,不管你使多大劲,就是不听响!
这样的交流,不只是累,而是精神都快崩溃了!折磨人!

网友A:
我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楼主和这几个大师一样,没上过学,全靠自学成才。没有师傅(可以是活的,也可以是死的)引路,容易走火入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始终没搞清楚什么是验证。你贴的图、分析不是验证。用定义分析后电路应该是什么表现,分析预言的表现与 ...

你自己所谓的验证,就是[Rf增大,Uin增大]!干货就这一句话!

我的验证,理论依据是上面图片中所给的正/负反馈判断依据,我根据这个判据,得出跟随器回归差≈2>1。这个验证过程可谓有理有据!

但不管你说什么,楼主就干巴巴一句话:你不懂什么是验证,你没有验证!

笑死人不偿命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所谓的验证,就是[Rf增大,Uin增大]!干货就这一句话!

我的验证,理论依据是上面图片中所给的正 ...

我不打算在“不能用”、“不用”之类咬文嚼字上纠缠,这些不是重点。

再次重复,我要求的验证不只是纸上谈兵,而是要有实验结果相对应。干货只要显示一次就够了,或者有公认的类似结果支持也可以。没有这种验证的定义不令人信服。要求过分吗?

你可以
1. 预言你>1倍增益下两个外向端口电压的变化情况。这是验证的一环。

2. 再与对应电路表现作对比,完成验证的下一环。

3. 将这个验证方法应用到不同的电路,例如射随器,看看设想跟现象有没有矛盾,进行定义的普适性验证。

完成这些后再来跟我争论,否则我们无法聚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打算在“不能用”、“不用”之类咬文嚼字上纠缠,这些不是重点。

再次重复,我要求的验证不只是纸上 ...

像这样扯,就怕到大年三十也扯不清啊!

你的同事们,有没有反应过 和你技术交流比较困难?当然了,这算是说人坏话,只能背地里说。当面肯定不能直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打算在“不能用”、“不用”之类咬文嚼字上纠缠,这些不是重点。

再次重复,我要求的验证不只是纸上 ...

验证输入端口的稳定性,说明你没搞懂负反馈是想稳定哪一点(输入?输出?)的什么量(电压?电流?)!
跟随器输入端电压没有反馈作用,看那儿的电压能否稳定,没有任何意义,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所以,你方向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扯,就怕到大年三十也扯不清啊!

你的同事们,有没有反应过 和你技术交流比较困难?当然了,这算 ...

你只会扯,不办实事。我同事都是搞实际工作的,交流起来远没有你这么难缠,一点就透。还是少跟我扯你自己臆想出来的情景吧,做个验证比扯犊子要强。

网友A:
我还是投降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投降吧!

缴枪不杀!
不信你就细问,也就实验室仪器保管员。

网友J:
LZ,666,为你打call,
请教一下LZ,这个是什么反馈,谢谢

如果负载是扰动性的,运放在这里是反相器,基射电位差动,Ic 变化大,负载扰动会传到 Uin(电源)。
这是个直流电路,按照反馈的定义,Uo、Uin间的反馈系数接近于0,即没有反馈。因此你需要重新定义Uin来讨论反馈。另外,该内部的反馈会改变偏置,因而将改变器件的参数,反馈的结果将不单纯。需要改变验证方案。

网友A:
这个考试题出的好!!!答案是没有反馈!!

网友A:
我们现在电路问题没有兴趣了,我们感兴趣的是楼主教育背景,例如有没有上过学?本科在哪读的?电路怎么学的?

被没上过学疟的感觉很爽吗?老说些给自己挖坑现眼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考试题出的好!!!答案是没有反馈!!

我就知道有人会糊涂,结果你跳出来了。

假设:Uout与Uin之间串了个近似开路的阻抗,
问:Uout的波动能传到Uin端吗?该影响可以忽略吗?

请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知道有人会糊涂,结果你跳出来了。

假设:Uout与Uin之间串了个近似开路的无穷阻抗,

你能不能和大伙聊一聊你的学习和工作经历?目前讨论电路美什么意思了,大家对这个比较好奇!

可以,但不是现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能不能和大伙聊一聊你的学习和工作经历?目前讨论电路美什么意思了,大家对这个比较好奇! ...

太过分了!
不如我们就此玩个猜迷游戏,然后由楼主判定谁答案最靠谱。
老9,请您先来。

得了,跑题了。

网友G:
@jz0095 偶尔轻松一下嘛。正题在此,邀你赴往。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3186&mobile=1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为确定个参考基准,设上面电路图中Uin为定值,那么没加负反馈时,放大器净输入量就是Uin,加了负反馈以后, ...

对,当年我就是在这点犯懵了
阁下在此层说的净输入量,是讯号,而反馈量通常远大于讯号,那么,输入不就被封堵了吗?
但是,反馈量是输出或输出的一部份,输入若被掐,输出(及反馈量)也甭想活……,
换言之,反馈量把讯号挤走的同时。亦削弱了自己,可问题是,这个原本远大于讯号的反馈量,如何 缩龙成寸 呢(直至了解到 固件参数无法重新编辑 这一点,就豁然开朗了)?!

网友K:
负反馈,传统的解说方式是以讯号为中心,
我的认知是改为 以净输入量(无反馈时适用的讯号)作中心,反馈量不是跟净输入相减,而是叠加,原有的参数统统不用更改,直接叠加,叠加所得的,就是引入负反馈后想得到同样输出所需的讯号,
有源器件都是以电流为本的,射极跟随器可理解为 把讯号当成电源,发射结与负载串联分压 的电阻串联环路(非线性电阻也属电阻),本来,串联环路电流是处处相等的嘛,在此基础上,我把两个节段的电流改为 相差 β 倍,射随器的输入环路就是根据这么个电流关系来分压,建立平衡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LZ,666,为你打call,
请教一下LZ,这个是什么反馈,谢谢

射随,表面上是 负载紧跟讯号走,实际上,被反馈的是管子!
阁下这图,是大环路反馈,是运放输出加共集功放然后反馈,而非跟随器,那个 Vin 是电源,亦就是放大器的 Vcc,真正的 Vin ,是 Vref !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射随,表面上是 负载紧跟讯号走,实际上,被反馈的是管子!
阁下这图,是大环路反馈,是运放输出加共集 ...

这个是什么反馈呢
我不标Vin,Vout了

这类电路有两种反馈,以 Vref 为中心,是大环路负反馈放大器,改变 Vref,输出会有 Vref/F 的变化,另一路是以 Vcc 为中心,是稳压器,实际输入是 δVcc,经管子恒流及运放的反馈,δVcc 衰减至 δVo
@jz0095 :愿闻其详
我回头回答你。
如果 Vo 上升,78楼 的电路应该把基极下拉,而此层的电路则应该把基极上推,所以,运放吃反馈的方式是相反的,在78楼电路中,跟取样电阻连接的是反相输入端,此层却要用同相端。
如果VIN是VREF,就是个电压串联反馈,OP输入要的是差分电压。共模效应不论。
反相器互扣,反反很正,可控硅等效电路就是这样,阁下这图的那个运放是同相接法,整体就是 负反馈。

楼主:
引用 楼主:
事实是电路的表现。如果你的理论能有事实的支持,与电路的表现相一致,就认可该理论,或者认可你的理解是 ...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下面对Vbe的主流定义进行验证。

工程上的验证要求有可操作性。简单理解就是可测量。Vbe的测量虽然理论上说是可行的,但是在工程上不可行,原因有二。
1. 前面说过的黑箱原因,不会去测量Vbe。
2. 测量到的是稳态值,让uin保持不变的“original”理解只存在于想象中,不可实现。

由于已提供的主流定义没有电路外部电量可供验证,这里就根据定义的分析,扩展出公认的电路表现,进行反馈极性的认定,例如对负反馈电路表现的认定; 在此基础上,反推出正反馈电路对应的表现。

如果正反馈电路的表现与定义的电路表现预期相符,则该定义具有普适性;否则定义自相矛盾,判断方法就是错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下面对Vbe的主流定义进行验证。

工程上的验证要求有可操作性。简单理解就是可测量 ...

主流定义针对的多是负反馈电路。见下图。

这是一个交流电路图,管子偏置不会改变;Rf是可变反馈电阻。减小Rf将增加反馈量。被验证的电路表现是:放大倍数变低,Uout端口输出幅度降低,输入阻抗降低,Uin端口输入幅度降低。

负反馈电路表现而行之,正反馈电路的表现应该是:增加反馈量后,放大倍数增加,Uout端口输出幅度增加,输入阻抗增加,Uin端口输入幅度提高。

显然,用负反馈电路的表现去衡量射随器,结果是不符的,即射随器不是负反馈电路的表现,其表现与正反馈电路的表现一致。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流定义针对的多是负反馈电路。见下图。

其实,现在争论反馈极性的基础是不牢的。主流理论并没有建立在充分了解正反馈电路的特性之上。有人会不服气地反问:你又了解了多少?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我了解的比绝大多数人多不少,这是我辩论底气的来源之一。如要较系统地介绍正反馈电路的特性,需要较长的篇幅,这暂时不可行。这里仅指出主流理论的矛盾之处,希望足以引起敏睿人士的注意。

我认为现有的定义都不完善,对我提供定义的认可,在于其对外部表现的判断方法,该方法与我对正负反馈电路的判断结果、表现一致。我判断的对不对,可以进行讨论 ,但是希望对方对被辩论电路的特性有足够的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什么反馈呢
我不标Vin,Vout了

我没分析过这类电路,也没见过其他人的分析,只按照逻辑推理进行,供参考。先从下图说起。

反馈处理的是输出Uo与输入Uin的关系,按原图的标注,两者间的任一端变化传输到对方的量都可以被忽略,也就是说没有反馈。这把原Uin换为Vcc后看的就更清楚了。

这个电路内部存在反馈,因此需要重新定义Uin,如图所示。在这里,运放电路形成反馈,Vref不是反馈意义上的Uin,它只是运放偏置的组成部分。

这是个直流反馈电路,可以用于稳压电源。反馈非要改变直流量不可,因此与不改变偏置的信号电路反馈不同。

当运放输出断开时,反馈为0,调整管(晶体管)需有基极供电工作。此时的Uin可以是个直流电源,例如电池;电路接负载后就是一个射随器。在微小范围内改变反馈量时,管子的静态可以认为不变,信号电路分析反馈的方法适用。

当接入运放后,原始Uin由运放提供。不仅如此,Uin还迭加了放大了的反馈量。例如,当负载阻抗增加,类比Re增加,射随器的反馈量增加,Uo上升,反向放大的反馈使Uin下降。根据我认同定义的“方法”判断,这是个负反馈。

这个负反馈是两个反馈的合成:Re增加导致Uin的增加,与运放导致Uin下降的合成,合成的结果,Uin下降占优,即负反馈占优。

网友A:
连最常见的线性电源(如7800细列)分析都没见过,你也是"见多识广"啊!
模电教材上现成的,去看看吧!

我们好奇的是你工作和学习经历,介绍一下呗?
例如找工作,面试和笔试你是怎么通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最常见的线性电源(如7800细列)分析都没见过,你也是"见多识广"啊!
模电教材上现成的,去看看吧!

我见没见过不是问题,你有异议就冲着我的分析来,我也好看看你掌握的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见没见过不是问题,你有异议就冲着我的分析来,我也好看看你掌握的对不对。 ...

我理解错了,你上来第一句话就说【你没分析过,也没见其他人分析过】,后面又说可用于稳压电源,综合看起来不是说你没看过,而是你在装!!!

你这分析套路很神奇,先把运放输出断开,加个直流电源,然后再接入运放,把直流源去掉。。。鬼知道这个操作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
提醒:任何一个电路,即便不标Uin,Uo,也照样能判断出来它有无反馈,是何种反馈。
标示Uin,Uo的作用是,能判断到底属于哪种反馈类型,例如电压并联,电压串联等!

网友L:
引用 楼主:
二、电路的输入uin定义适用于各种有反馈的电路。各种电路以黑箱表示,输入端口的稳态交流信号以uin表示,ui ...

哈哈,反馈是很重要的概念,探讨一下挺好。
有些东西理解不了,请教一下
1.Uin是由信号源提供,信号源不变,Uin就应该不变。为啥增大Rf的值,Uin会增大?。信号源是什么样的,理想的电压源,还是理想电压源+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哈哈,反馈是很重要的概念,探讨一下挺好。
有些东西理解不了,请教一下
1.Uin是由信号源提供,信号源不变 ...

我指的信号源,都是戴维南信号源,有内阻的,例如电池。Uin因输入阻抗的变化而变。

网友A:
换句话说,人家这个电路,不能用理想电压源(假设存在)作激励。。。

再换 句话说,使用的激励源 理想与否,直接决定了反馈的有无!

网友A:
楼主同志,我们都呼唤N次了,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下你的学习经历???不需要透漏学校名称等任何隐私!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指的信号源,都是戴维南信号源,有内阻的,例如电池。Uin因输入阻抗的变化而变。 ...

谢谢回复!
这个发射极跟随电路,如果能从理论上推导出Rf增大,Uin会增大,肯定需要三极管的小信号模型,或者类似的等效模型。对这个东西,个人有点发怵,实际应用三极管的过程中都避开。

正反馈,负反馈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即使没有学过电路的人,估计也能理解7楼的图。个人觉得从7楼那个图出发,先搞清楚正负反馈的概念。
在大家取得一致看法之后,再讨论发射极跟随电路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回复!
这个发射极跟随电路,如果能从理论上推导出Rf增大,Uin会增大,肯定需要三极管的小信号模型, ...

正是因为谈不拢正负反馈的概念,此贴才要通过验证检验真伪。检验需要对正负反馈电路的特性有全面 的了解,而这个条件不是所有讨论者所具备的,所以才有扯不清。不同反馈电路的特性也不是通过框图分析能得出的。

起码,思维要有逻辑,结果不能出现矛盾。有矛盾就是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同志,我们都呼唤N次了,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下你的学习经历???不需要透漏学校名称等任何隐私! ...

你先省省心,等有共识再说。

网友K:
将 Ce 和 Rf 砍掉,也有反馈作用,你把 Re 换成可变电阻,也能做到 「Re 愈大,Uin 也愈大」(前提同样是 Uin 不能是恒压源)。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将 Ce 和 Rf 砍掉,也有反馈作用,你把 Re 换成可变电阻,也能做到 「Re 愈大,Uin 也愈大」(前提同样是 Ui ...

灰常正确。
前面说过,Re对反馈有贡献。加Ce、Rf支路是为了隔离Re变化带来的偏置变化,为的是单纯化反馈量的变化,使反馈量变化中没有偏置变化的贡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先省省心,等有共识再说。

那就不要说了。

两面性:一方面不承认教材(干脆说自己没分析过,也没见别人分析过,甚至说教材上定义是错的),一方面套用教材上现成的结论(可以做稳压电源,交流负反馈等)

网友L:
引用 楼主:
正是因为谈不拢正负反馈的概念,此贴才要通过验证检验真伪。检验需要对正负反馈电路的特性有全面 的了解 ...

1.
个人觉得实际的电路存在反馈就能从中提取出类似7楼的框图。
只是框图的复杂程度不同。

7楼的图建立的负反馈或者正反馈应该是反馈最基本的形式。

应该在7楼的图上先明确什么是负反馈,从中得出一个定理。然后再用跟随器的实例去反驳这个定理。

如果定理本身就是得不到大家的认可,你去反驳它,没有太大意义。

2.

这个电路外部条件和你电路一样。请教一下,是正反馈,还是没有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要说了。

两面性:一方面不承认教材(干脆说自己没分析过,也没见别人分析过,甚至说教材上定义是 ...

教材上把Vcc定义为反馈意义下的Uin了吗?如果是,我没见过,我认为这是错的又有什么问题?

跟教材分析的是不是一样,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我与教材的分析不会相同。说我套用教材的结论,你搞笑了,结论是分析出来的。教材多是负反馈类型的,其中有正反馈的分析吗?两个反馈一个使Uin增加,一个使Uin减小,教材认定的是不同的反馈还是相同的负反馈?

你要证明我是抄袭的,可以把教材的内容发上来进行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L:
1.
个人觉得实际的电路存在反馈就能从中提取出类似7楼的框图。
只是框图的复杂程度不同。

1. 应该在7楼的图上先明确什么是负反馈,从中得出一个定理。然后再用跟随器的实例去反驳这个定理。
如果定理本身就是得不到大家的认可,你去反驳它,没有太大意义。

“定理”有主流公认的和“非主流”我认可的,我已经用实例说明了主流公认“定理”的矛盾。

2. 这个电路外部条件和你电路一样。请教一下,是正反馈,还是没有反馈?
这是一个无源电路。反馈是针对有源放大电路的,因此反馈的概念不适用于这个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教材上把Vcc定义为反馈意义下的Uin了吗?如果是,我没见过,我认为这是错的又有什么问题?

跟教材分析的 ...

你懂不懂什么叫电源抑制比?这个时候,VCC就是Uin!

定义随着实际使用情形不断变化,死心眼理解起来就困难了。

三极管(尤其是大功率的)永恒流特性不理想,Vcc 的波动会渗漏到负载去,需要负反馈予以强化,这个 Uin 就是 δVcc,如果负载既没增减亦不扰动,那么,δUo 就是这个渗漏到负载上的 δVcc ,堵截 Uin 要用的资料就是这个 δUo。

网友L:
引用 楼主:
1. 应该在7楼的图上先明确什么是负反馈,从中得出一个定理。然后再用跟随器的实例去反驳这个定理。
如果 ...

哈哈,说不过你。
我觉得维基百科上的关于feedback的解释应该算是主流认知。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eedback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哈哈,说不过你。
我觉得维基百科上的关于feedback的解释应该算是主流认知。
https://en.wikipedia.org/wi ...

维基对反馈的电子电路分类下有说明,见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eedback#Electronic_engineering

The use of feedback is widespread in the design of electronic amplifiers, oscillators, and stateful logic circuit elements such as flip-flops and counters. Electronic feedback systems are also very commonly used to control mechanical, thermal and other physical processes.

对于无源电路,如果用电路增益去描述反馈后的变化就不合适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维基对反馈的电子电路分类下有说明,见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eedback#Electronic_engineeri ...

你认可维基百科,谢谢!“这是一个无源电路。反馈是针对有源放大电路的,因此反馈的概念不适用于这个电路。” 是对的。

接着向下看
“If the signal is inverted on its way round the control loop, the system is said to have negative feedback;[35] otherwise, the feedback is said to be positive. ”

你能把射极跟随器用这种方法分析一下,得出它是正反馈电路吗?愿闻其详!

别来无恙,哈哈
大shi,我就说它是个正的,怎么啦,你知道我的动机吗?

网友G:
@xukun977,@ king5555 ,@eyuge2,
这位eyuge2网友记得好像是马甲O大shi

@king5555 ,想起来了,是老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懂不懂什么叫电源抑制比?这个时候,VCC就是Uin!

定义随着实际使用情形不断变化,死心眼理解起来就困 ...

扯的是电源抑制比吗?框中运放是用于反馈还是其他?哪跟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认可维基百科,谢谢!“这是一个无源电路。反馈是针对有源放大电路的,因此反馈的概念不适用于这个电路 ...

这个框图不涉及具体电路。对射随器反馈极性的说明从第一帖起就有了。你连我给Vbe判断方法挑错的帖子都看一下,有问题再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扯的是电源抑制比吗?框中运放是用于反馈还是其他?哪跟哪啊。

理解不了就算了。

把眼睛睁大大的,盯着那个负号看一分钟再扯!

网友K:
此电路含有 射随器。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没分析过这类电路,也没见过其他人的分析,只按照逻辑推理进行,供参考。先从下图说起。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回复。
能否再帮忙分析一下88L的图,谢谢。

king5555别闹,我就是来看热闹的,其他一窍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认可维基百科,谢谢!“这是一个无源电路。反馈是针对有源放大电路的,因此反馈的概念不适用于这个电路 ...

我需要花些时间整理你提出的问题。

@不亦心,你88楼图我稍后回答。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需要花些时间整理你提出的问题。

@不亦心,你88楼图我稍后回答。

谢谢!正好学习一下。
本人工程师一枚,不是马甲。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认可维基百科,谢谢!“这是一个无源电路。反馈是针对有源放大电路的,因此反馈的概念不适用于这个电路 ...

框图输入端反馈信号的通路

输入幅度与输入阻抗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入反射角度看,输入幅度都是入、反射分量的合成,无论有无反馈。因此,框图中求和后的所谓的“净输入”,其实就是输入端的外部信号合成量,而不是什么进入到管子内部的“净”量。入反射量含义下管子的“净输入”,是管子的入射量。

输入端的合成量与电路各处的贡献有关,贡献或大或小。这些贡献可以通过反馈通路传递。通路可以是Vcb通路,例如CE反馈电路中;可以是Vce通路,例如CB反馈电路中;也可以是Veb通路,例如CC反馈电路中。框图中到达输入端的反馈通路只是个概念。

所以,判断反馈极性依赖的,本质上是电路端口的合成量,而不是什么进入管子的“净”量。

通过端口量鉴定反馈极性的工作可以通过可靠的仿真进行,可靠的仿真是有事实可支持的。

我做过大量不同电路的可靠仿真,从中认可了我提供定义的“方法”(并不认同其全部结论)。“射随器是正反馈”的结论是经检验得到的。

网友A:
讲话内容发飘,或者说空洞,这是对事物认识浅浅的特征!
那个大师讲话也是,哪个定理/概念非常重要,是研究什么的基础。。。这些话,相当于四六级英语作文模板,几乎是万能的。

这谁啊,还以为大家排队等瞧得起。
你们应该在技术上对我针锋相对,这才能让我看得起。
保管员,毕业论文枪手。

网友L:
引用 楼主:
框图输入端反馈信号的通路

你的回复我看得很晕。
可能是没有表述清楚希望你做的事情,简单说就是将二楼的图转化为7楼图的方式表达。
7楼图本身是没有错误的。

1.一楼的照片中,有输入信号、输出信号、反馈信号的表述。二楼也提到了Uin,Uout和反馈量。

2.二楼给出的图,很明确的给出了输入电压Uin和输出电压Uout的位置。Uin、Uout值增大或者减小都是相对GND来说的。
二楼图中的输入电压Uin 相当于7楼图中的Xs还是X'c=Xs-Xf ?
二楼图中的输出电压Uout 相当于7楼图中的Xo ?

3.二楼中,你提到“Rf是可变反馈电阻,增加Rf将加大反馈量,uin的幅度将增大。
只是提到了反馈量,没有给出符号,也没有明确反馈量在电路中的位置,是哪个节点的电压,或者哪个支路的电流。
这个反馈量相当于相当于7楼图中的Xf ?

4.二楼中,你提到“虽然该验证也是纸上谈兵。”,不太懂你这句话的意思。
理想的电压源是电路分析基础书上的基本元件,书上大部分情况上只说电压源,理想两个字都不提。
你在本帖的其它楼层表述中,指出Uin是一个电池类似的东西,是带有内阻的。
如果有人**这是一个理想的电压源,是不是就真的是纸上谈兵

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需要很明确地在二楼的图上表达出来。
再吹毛求疵,吐槽一下你画的黑框,或者说黑盒子。是不是考虑把电容包括进去,同时把新增的内阻也包括进去?
5.最后再胡搅蛮缠一下。
Rf是可变反馈电阻,增加Rf将加大反馈量,uin的幅度将增大。” 请问Uin增加,Uout会不会增大?
Uout增大,会不会增大反馈量,Uin的幅度是不是继续增大?

备注:
http://fourier.eng.hmc.edu/e84/lectures/ch4/node9.html
Emitter Follower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的回复我看得很晕。
可能是我没有表述清楚我希望你做的事情,简单说就是将二楼的图转化为7楼图的方式表 ...

对应回答如下:
2. Uin相当于Xs, Uout相当于Xo.
3. 增大的符号为正,反之为负。
4. 纸上谈兵指的是:没有实际电路验证的分析。虽然我的分析也是纸上谈兵,但是我的分析是有以前电路实验支持的,只是现在没有重做。

如果不去实际验证,只空谈原理,还使用理想电压源,无疑是低级的纸上谈兵。

我的分析是基于一些共识之上的,没有非常详细的说明,不清楚之处难免,可以指出来,我来解释。电容放在内外无所谓,有它们是为了强调是交流分析。

网友L:
引用 楼主:
对应回答如下:
2. Uin相当于Xs, Uout相当于Xo.
3. 增大的符号为正,反之为负。

第二个问题,你回答了Uin相当于Xs。
这地方我有个小问题,请问7楼的图中Xs会因为放大电路或者反馈电路或者负载Rl的改变发生变化吗?
2楼的图中按照你的说法,Uin会因为反馈电路中的Rf改变而发生变化。
这能相当吗?

第三个问题,符号是指变量名,例如在Uf表示反馈量,不是正负号。反馈量在什么位置?

第五个问题没有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L:
第二个问题,你回答了Uin相当于Xs。
这地方我有个小问题,请问7楼的图中Xs会因为放大电路或者反馈电路或者 ...

Uin=ExZin/(Zin+r)
其中(E, r)是信号源的电压源和内阻,Zin是输入阻抗。
当Zin变了,Uin就会改变。不变的是信号源的参数。

3. 反馈量在发射极上,即在(Re//Rf)上产生。Rf的变化产生变化的反馈量。

5. 发帖时没看到此问。你发的链接内容有问题,该结论是建立在Uin不变的基础之上的。只看结果:Rf的增加使Uout增加,Zin增加,Uin增加。这些电压的互动增加没有出现失控,具体的稳定过程,我没有研究。

网友L:
引用 楼主:
Uin=ExZin/(Zin+r)
其中(E, r)是信号源的电压源和内阻,Zin是输入阻抗。
当Zin变了,Uin就会改变。不变 ...

这个回答你刻意回避了关键。
在7楼的图中Xs是不会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A或者反馈电路的系数f变化的。

说一个玩笑的话,如果信号源的内阻是负阻,你的Uin还会随着Rf变大而增大吗?

不能把反馈系统内的和反馈系统外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放到反馈系统的端口,
然后说端口的变化是反馈系统内部变化的结果,得出反馈系统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的结论。
一楼的教材没有错,是你理解偏差了,然后将一个不合适的例子向教材靠近,彻底地误解了作者的本意。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回答你刻意回避了关键。
在7楼的图中Xs是不会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A或者反馈电路的系数f变化的。

这个回答你刻意回避了关键。
在7楼的图中Xs是不会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A或者反馈电路的系数f变化的。

你从哪里看出我说“Xs会改变放大倍数A或者f"?

不能把反馈系统内的和反馈系统外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放到反馈系统的端口,
然后说端口的变化是反馈系统内部变化的结果,得出反馈系统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的结论。

错。所有端口的U、I,都是电路各个元器件、端口信号源阻抗和负载阻抗共同作用的结果。学过散射参数的都会明白。没学过的不怪。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回答你刻意回避了关键。
在7楼的图中Xs是不会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A或者反馈电路的系数f变化的。
你从哪 ...

是我少写一个字。
在7楼的图中Xs是不会随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A或者反馈电路的系数f变化的。
散射参数没有学过。

你没有明白我讲的意思。
首先要承认外接信号源不影响这个框图中反馈系统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1.外接信号源是理想信号源+内阻
2.外接信号源是理想信号源+负内阻
3.外接信号源是就是理想信号源
4.外接信号源是受控源?例如是一个受控电压源,其输出电压和Rf上的电压成反比例关系。
这四种情况下,你都能推导出射随器的Uin会随着Rf增大而变大,得出是正反馈的结论?

网友G:
00被俘,x9缴枪,e2。。。弃战!

网友A:
引用 网友G:
00被俘,x9缴枪,e2。。。弃战!

不过由于这个反馈框图太理想,简化的太厉害了,很多人前仆后继地死在上面,包括那个杨教授。

这个框图成立前提是放大器和反馈网络的单向性。如果不注意乱套公式,出现偏差却责怪理论的不通,就是不讲理了。
例如本贴那个跟随器,三极管理想程度相比于运放,差远了,但即便如此,在合理范围内调动Rf,那个Uin变化量,普通万用表用20V档测不出来!

如果想让框图更精确,外加3--4个模块,基本就是万能的!
人家杨教授才加一个模块,就变成了MF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我少写一个字。
在7楼的图中Xs是不会随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A或者反馈电路的系数f变化的。
散射参数没有学 ...

在7楼的图中Xs是不会随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A或者反馈电路的系数f变化的。
不对。你看看前面我给的Uin分压公式。不同的(变化的)A和f会导致不同的Zin,因此导致不同的Uin。说Xs不变的,多是中了理想信号源的毒。

首先要承认外接信号源不影响这个框图中反馈系统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没人否定这一点。

这四种情况下,你都能推导出射随器是正反馈?

1.外接信号源是理想信号源+内阻
可以。

2.外接信号源是理想信号源+负内阻
这种情况存在,例如振荡器的输出阻抗实部可以是负阻,其等效信号源就是负内阻。但是应用中一般把它改造成实内阻。没作过负内阻信号源的分析。

3.外接信号源是就是理想信号源
理想信号源只是戴维南源的特例。建立在特例上的理论不能称其为理论。理论需要具备普适性。这个现象存在于教科书中。害人。我能分析:指出这种理论的错误,并推荐正确的方法。

4.外接信号源是受控源?例如是一个受控电压源,其输出电压和Rf上的电压成反比例关系。
受控源可以等效成戴维南源,可以分析。但是我不想偏题太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由于这个反馈框图太理想,简化的太厉害了,很多人前仆后继地死在上面,包括那个杨教授。

不过由于这个反馈框图太理想,简化的太厉害了,
同意这个简化说。不光简化,跟入反射理论相比,这种框图理论就差太远了。

入反射理论没有频率限制,可以应用于直流,可以用来分析电路的反馈极性和特性。如果能在电路基础课中引入“入反射理论”,就可以使正确的理论先入为主,避免许多乱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7楼的图中Xs是不会随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A或者反馈电路的系数f变化的。
不对。你看看前面我给的Uin分压公 ...

你的嘴,比H的还硬!

既然"没人否认这一点",下面这段话是谁说的?

《反馈处理的是输出Uo与输入Uin的关系,按原图的标注,两者间的任一端变化传输到对方的量都可以被忽略,也就是说没有反馈。这把》

而且你的判断依据是Uin变大变小,Uin接理想源怎么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由于这个反馈框图太理想,简化的太厉害了,
同意这个简化说。不光简化,跟入反射理论相比,这种框图 ...

既然如此,那你为何根据这个图,产生无限瞎想?
这个反馈框图,是给你计算输入阻抗用的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在7楼的图中Xs是不会随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A或者反馈电路的系数f变化的。
不对。你看看前面我给的Uin分压公 ...

4.外接信号源是受控源?例如是一个受控电压源,其输出电压和Rf上的电压成反比例关系。
受控源可以等效成戴维南源,可以分析。但是我不想偏题太远。

哈哈,你分析一个看看。

“建立在特例上的理论不能称其为理论。理论需要具备普适性”
好啊,既然你说射随器是正反馈这个理论具有普适性,为什么将Uin换成理想电源这种情况,射随器是正反馈
这个结论就不能普适性了呢?

你可想过 信号源+内阻 虽然是常见的例子,但也是一种特例?更准确的说,系统反馈框图根本没有考虑Xs有啥内阻,或者是受控源的情况,只是数学上的Xs。

建议你给一楼书本的作者发个email,和他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4.外接信号源是受控源?例如是一个受控电压源,其输出电压和Rf上的电压成反比例关系。
受控源可以等效成戴 ...

你可想过 信号源+内阻 虽然是常见的例子,但也是一种特例?
说你什么好呢,我真是无语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可想过 信号源+内阻 虽然是常见的例子,但也是一种特例?
说你什么好呢,我真是无语了。 ...

1.输入信号源是 理想电压源+内阻的时候,射随器电路是正反馈。
2.输入信号源是 理想电压源的时候,射随器电路是负反馈。但是这条不成立,因为不存在理想电压源。
3.输入信号源是 受控电压源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正反馈。
这就是所谓的
首先要承认外接信号源不影响这个框图中反馈系统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没人否定这一点。

结论:这个电路是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L:
1.输入信号源是 理想电压源+内阻的时候,射随器电路是正反馈。
2.输入信号源是 理想电压源的时候,射随器 ...

你说的不准。
2. 理想电压源的条件不仅是不存在,而且分析的结论自相矛盾。即用CE负反馈电路的条件,得出其反面表现:正反馈条件,去检验射随器的表现,完全符合正反馈条件。也就是说,现有理论说射随器是负反馈是错的。

3.输入信号源是 受控电压源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正反馈。
这是我的原话、原意吗?我说“不想偏题太远”,被你理解为分析不出来?

我的分析和结论是始终如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不准。
2. 理想电压源的条件不仅是不存在,而且分析的结论自相矛盾。即用CE负反馈电路的条件,得出 ...

你就是个赖皮,为了圆谎,不断发明创造新标准,例如普适性、客观性、实际存在性、矛盾性!不同的场合,套用不同的标准,怎么玩都是你赢,因为你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且是边游戏边指定规则!

例如所谓的自相矛盾,指的是常规分析法得出的是负反馈,而用你发明的反馈判断标准,是正反馈,同一个电路得出一正一反的结论,你就是说人家是自相矛盾的,这个逻辑也太弱智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需要花些时间整理你提出的问题。

@不亦心,你88楼图我稍后回答。

过去好几天了,LZ没时间回答,
不等了,我继续请教问题:
按照LZ的方法,把这坨电路放进黑箱子,
OK ,我把这一坨电路塞进下图的那个黑框里面了,LZ说是正反馈,那么请问反馈环路在哪里?
不要告诉我Rf,它在黑箱子内部,我看不见,那是内反馈环路,
黑箱子只有两个端口,一个输入端口,一个输出端口,按照定义,我找不到外反馈环路,请LZ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jz0095 :而且你显然是找到了反馈回路Rf,请把他提炼出框图的结构
@jz0095 :不用看,我对这些一窍不通,我是根据你提供的内容来学习的。 既然你认同这个反馈框图的正确性,那么任何存在反馈的系统都可以拆分出框图对应的部分,不要玩虚无缥的东西
@不亦心 :反馈回路只是个概念。你先看看我122楼的内容,有问题再说。
@jz0095 :先帮忙解答一下反馈环路在哪,谢谢。
我没有忘记我的承诺,等有空时回复。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就是个赖皮,为了圆谎,不断发明创造新标准,例如普适性、客观性、实际存在性、矛盾性!不同的场合,套 ...

你,们,跟一个"赖皮"纠缠百贴,不认为很无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是个赖皮,为了圆谎,不断发明创造新标准,例如普适性、客观性、实际存在性、矛盾性!不同的场合,套 ...

你不认真看我的说明,曲解人意,还反咬一口说我赖皮,你对别人怎么就那么爱下口啊?
你看清楚这里面的逻辑!
1. 用包括主流理 论 都公认的负反馈条件,反推出正反馈条件
2. 用这些正反馈条件对比射随器的表现
3. 射随器的表现与上述正反馈条件相符

注意,本应是主流理论顺理成章地得出正反馈的结论,但它却自相矛盾地“分析出”了是负反馈。这里的矛盾凡是具有正常逻辑思维的人都能看出来。这说明,主流理论出了问题。

你拎清了再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不认真看我的说明,曲解人意,还反咬一口说我赖皮,你对别人怎么就那么爱下口啊?
你看清楚这里面的逻辑 ...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想要学H耍嘴皮那一套,行不通!
10个人和你讨论,8个被你搞疯了,你的逻辑太强大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不准。
2. 理想电压源的条件不仅是不存在,而且分析的结论自相矛盾。即用CE负反馈电路的条件,得出 ...

1. 你承认反馈系统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与外界电路无关。
2.你得出射随器是正反馈的结论是在 输入信号源为理想电压源+内阻的情况下分析出来的
也就是说你的分析并没有摆脱外界电路,或者说与外界电路有关。
但是你觉得外界电路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并没有什么错。

3.你说理想电压源不仅是不存在,而且分析的结论自相矛盾。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理想电源不存在,抛去分析的结论对不对先不说,但是理想信号源可以用来分析。

4.我的分析和结论是始终如一的。
我的理解是分析过很多次,在不同信号源作用下都分析过。

我们从帖子看到的,是你在信号源为理想电压源+内阻的情况下分析结果。
既然你的结果是始终如一的,具有普适性。
你就不辞劳苦,按照你的方法,将信号源变换一下,不是理想电压源+内阻的形式也分析一下。
教科书你都反对,这点辛苦也值得付出。

1,2. 信号源不属于外界电路,虽然它是由电路构成的,这是常识。3.理想信号源不能用来分析一般问题,因为不符合一般问题的条件,只能用一般条件分析,代入理想条件看特例。4.只有普适的分析,没有理想条件的分析,因为那是错的,是白费功夫。

网友J:
3.4.16 Feedback Circuits
Many of the complex circuits used in modern elec.tronics incorporate the concept of feedback, in which tronics a portion of a circuit's output is returned to its input
either to augment or to reduce the original input signal. If the feedback tends to increase the input amplitude,it is called positive feedback. If it tends to decrease the
input amplitude, it is called negative feedback. Positive
feedback increases the circuit gain at the expense of the range of frequencies it can amplify. Negative feed-back enhances all the desirable properties of a circuit at the expense of reduced gain. Negative feedback is  extremely useful for nearly all control circuits and
many signal circuits. Figure 3.40 shows the general  the results of negative feedback on circuit performance
=======================================================================
不扯什么主流传统,LZ自创
也不扯什么Xs,Xc,
就按LZ截图这部分的定义来灌灌水
1,LZ截图部分定义反馈:输出信号有返回到输入信号
2,LZ截图部分定义正负反馈:反馈增强输入信号为正反馈,反馈消弱输入信号为负反馈
3,二端口网络,加在输入端口为输入信号,输出端口得到输出信号
4,如下图黑色方框二端口网络,黑色Ui=Us就是输入信号,黑色Uo就是输出信号,
       黑色二端口网络没有从黑色Uo取任何信号到黑色Ui,根据上述1判定:黑色二端口网络与外电路组成的系统不存在任何反馈
5,如下图红色方框二端口网络,红色Ui=Us-Uf就是输入信号,红色Uo就是输出信号,蓝色Uf为从输出信号红色Uo取的信号,
       根据上述1判定:当Uf≠0时,红色二端口网络与外电路组成的系统存在反馈
       根据上述2判定:蓝色Uf=0时不存在反馈且红色Ui=Us;当Uf≠0时存在反馈,只要对比此时红色Ui=Us-Uf和没有反馈时红色Ui=Us的幅值就可以判定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6,把黑色二端口网络的内反馈(红色二端口网络的反馈信号:蓝色Uf)当作外反馈,说黑色Ui=Us得到增强,来判定黑色二端口网络与外电路组成的系统存在反馈且是正反馈,是瞎扯淡,至少与LZ截图的描述是不一致的
7,把黑色二端口网络的输入信号(黑色Ui=Us)当作红色二端口网络的输入信号,说红色二端口网络的输入信号得到增强,来判定红色二端口网络与外电路组成的系统存在反馈且是正反馈,是耍流氓,至少与LZ截图的描述是不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3.4.16 Feedback Circuits
Many of the complex circuits used in modern elec.tronics incor ...

你先把你网络图的参考标出来,看看是要分析平衡电路还是非平衡电路,跟主题的条件是不是一致,再重新整理你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是个赖皮,为了圆谎,不断发明创造新标准,例如普适性、客观性、实际存在性、矛盾性!不同的场合,套 ...

你狭隘了。你说的这些“性”并不是我的创新,而是事物的属性,是分析的视角。你看不到是你的局限,不应该让我削足去适你的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狭隘了。你说的这些“性”并不是我的创新,而是事物的属性,是分析的视角。你看不到是你的局限,不应该 ...

你分析的对象,到底是"事物",还是正负反馈"定义"?突然半道开始扯事物属性,你研究的是哲学还是电路?
是我们太狭隘,还是你跟做春孟一样浮想联翩?

网友L:
1,2. 信号源不属于外界电路,虽然它是由电路构成的,这是常识。

既然不属于外界电路,那么属于内部电路?或者属于什么电路?
在我能理解的范围,在黑框内的电路就是内部电路,在黑框外部的电路就是外部电路。

如果属于内部电路,你为什么不把信号源用电路符号明确表示出来,放到你的小黑框中?

楼主:
引用 网友L:
1,2. 信号源不属于外界电路,虽然它是由电路构成的,这是常识。

既然不属于外界电路,那么属于内部电路? ...

建议你去看看电路网络方面的基础知识再说。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先把你网络图的参考标出来,看看是要分析平衡电路还是非平衡电路,跟主题的条件是不是一致,再重新整理 ...

随便标注你需要的任何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J:
随便标注你需要的任何信息

行了,跟你的对话到此为止。

@king5555 射随器的反馈量只能在射极,放到基极就不起反馈作用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行了,跟你的对话到此为止。

我知道自己比较小白,
进来学习的,所以才会有疑惑,
还请LZ帮忙答疑解惑

网友L:
引用 楼主:
建议你去看看电路网络方面的基础知识再说。

外部电路,内部电路就不和你在争论了。理想信号源+内阻 作为输入,你直接说的是结论Uin增大,没有说过程。
假设理想信号源是 Us,内阻为Rs。
Rf增大,导致Ib减少,而Uin=Us-Rs×Ib,所以Uin增大。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可认可?
如果你认可的话,我就继续把信号源是其他情况的时候都分析一下。
当然其他情况的信号源也都是你认可的信号源。
两种,一种是理想信号源+负阻的,另外一种是理想信号源+受控源+电阻。

网友L:
不等你回复了,直接把另外两种情况列出来,一起讨论吧。
1. 理想信号源+受控源+内阻的情形
假设理想信号源是 Us,内阻为Rs,受控源为A×Ib。
当Rf增大,导致Ib减少。
而Uin=Us+A×Ib-Rs×Ib=Us+(A-Rs)Ib,如果A>Rs,Uin的值是减小的。
2. 理想信号源+受控源+负内阻的情形
假设理想信号源是 Us,内阻为-Rs。
当Rf增大,导致Ib减少。
而Uin=Us-(-Rs×Ib)=Us+Rs×Ib,Uin的值是减小的。

@jz0095 ,等你回复。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外部电路,内部电路就不和你在争论了。理想信号源+内阻 作为输入,你直接说的是结论Uin增大,没有说过程。 ...

没必要和他扯皮了
这里的Uin=Us-Rs x Ib 只是信号源的输出信号,只有在无反馈的时候才是放大器的输入信号,
有反馈的时候,只是放大器输入信号的一部分,
放大器的输入信号是加在放大器输入端的信号,不是他写个Uin就成了放大器输入信号的

网友M:
楼主意思是不是想验证“比例控制器”   = “正反馈放大器”?

这个似乎有难度啊,如果能验证,估计楼主应该能够得到冯诺依曼或者香农、图灵一样的学术地位

不过在一个情况下此结论局部可行
就是放大器阻抗不匹配时,输出反射比较大,造成系统自激,最后烧毁放大器,这时候倒是由于正反馈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意思是不是想验证“比例控制器”   =  “正反馈放大器”?

这个似乎有难度啊,如果能验证,估计楼主应 ...

就这么个简单的判断问题,逻辑就搞定了。

不过在一个情况下此结论局部可行
就是放大器阻抗不匹配时,输出反射比较大,造成系统自激,最后烧毁放大器,这时候倒是由于正反馈造成的

你觉得模拟电路的连续性会使反馈极性发生突变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没必要和他扯皮了
这里的Uin=Us-Rs x Ib 只是信号源的输出信号,只有在无反馈的时候才是放大器的输入信号 ...

哈哈,我只是按照jz0095的思路在走。
jz0095说Rf增加,Uin也增大,所以是正反馈。
现在把信号源换一下,Rf增加,Uin减小,按照jz0095的说法应该是负反馈。
看楼主怎么回应。

网友N:
很搞笑的一帖

楼主:
这里的关系是这样的:
两个理论必有一个是错的。对于内行,入反射理论是被公认正确的,不是纸上谈兵。在公认的基础上,入反射理论的一个功能就是摧毁教科书理论的根基,射随器“负反馈“的结论自然就不值得相信。

在破了教科书“负反馈”的结论后,需要用统一的标准来重新判断反馈极性,而不是用牵强的双重标准。

在用相同的以外部表现判断的标准下,CC同向放大器的表现与 CB同向放大器正反馈电路的表现基本一致;它们表现的相反特性与CE反向放大器的表现一致,即CE是负反馈的表现。因此,CC射随器是正反馈的结果是顺理成章的。

早先,有人认为射随器是负反馈的一个理由是:工作稳定,而工作稳定是负反馈电路的特征。这是个误解,正反馈不是洪水猛兽,正反馈电路同样有稳定工作的区间。

用反馈极性可以定性划分电路的特性,便于有针对性地控制电路。对负反馈电路的特性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对正反馈电路特性的了解还差许多。能使端口产生负阻是正反馈电路的特征之一,而模拟电路的连续性限制了正反馈极性的突变,使正反馈电路也可以不产生负阻。

全面了解正反馈电路的特性不是个简单的工作,在这里也只能点到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