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与霍尔传感器的自行车测速仪

楼主(2018-12-10):
基于MSP430与霍尔传感器的自行车测速仪

基于MSP430的自行车码表设计

基于MSP430与霍尔传感器的自行车测速仪
摘要:采用的是msp430作为数据处理的芯片,用霍尔传感器,来采集轮子转一圈的时间T。从而根据C/T,便可以计算出车的速度。我采用的算法是,当外部触发中断,记录时间T,计时器清零。然后通过时间T(轮子转一圈的时间),算出此时车速。采用集成霍尔传感器,例如3143。可以在有磁场和无磁场两种状况下,产生高低电平。而且只需要单方供电,另一端用磁钢产生磁场。因此,很方便操作,而且数据很容易被单片机接收并处理。因此采用霍尔传感器。

一、    系统方案设计

根据任务要求设计一个自行车的测速装置,即在自行车行驶时,可以用检测装置时时检测车速。

1.1 传感器的方案论证与选择

方案一:红外对管检测方案。红外对管,需要在两个管上供电,对于悬转的车轮,不方便供电。

方案二:采用霍尔传感器。集成霍尔传感器,例如3143。可以在有磁场和无磁场两种状况下,产生高低电平。而且只需要单方供电,另一端用磁钢产生磁场。因此,很方便操作,而且数据很容易被单片机接收并处理。因此采用霍尔传感器。

1.2 液晶的方案论证与选择

方案一:采用1602 编程简单,功耗太大,体积太大,不实用。

方案二:采用段式液晶

段式液晶几乎不耗电,但是在驱动方面,由于手头没有驱动芯片,只能通过软件模拟,驱动程序,编程难度较大。但是液晶体积小,功耗低,很适合做显示,加之以前有写过段式液晶的驱动,故选择段式液晶做显示。

1.3数据处理芯片方案论证与选择

方案一:52单片机处理数据。耗电,管脚多,而实际需要的管脚少,浪费资源。

方案二:采用msp430 G2553。省电,体积小,管脚刚好够用,段式液晶驱动开发成熟。

二、理论分析与计算

2.2 自行车测速原理及单片机测速周期计算

以我的自行车为例,经过测量,自行车的车轮外径为d=66.04cm,根据公式C=πd计算可知,轮子的周长为2.0736m。我采用的是msp430作为数据处理的芯片,用霍尔传感器,来采集轮子转一圈的时间T。从而根据C/T,便可以计算出车的速度。我采用的算法是,在一个计时周期内,当一次触发时,进入中断,并开始计时。紧接着第二次进入中断时,立刻记下计数值,并得出时间差T。设立一个标志位flag即可实现。设立一个计时周期为8s。也就是最低的计算速度可以达到,2.037/8=0.259m/s=0.93303Km/h由于单片机计数的一个周期为0.00012秒,故最快计时速度远远超过自行车的时速。码表理论上的测量范围完全满足要求。

2.2 霍尔传感器电路分析

根据datasheet电路图可知,当有磁场时,霍尔片在磁场作用下产生电压,给三极管的基极与发射极提供了导通电压,从而使OUTPUT与GND导通。由此,我设计了一下电路:

当无磁场时,三极管截止,OUTPUT输出高电平。当有磁场时,三极管导通,OUTPUT输出地点平。这样 单片机就可以通过检测脉冲,来检测车轮转一圈的时间了。

       本设计采用了霍尔传感器作为数据采集传感器,具体使用的是一款集成霍尔传感器3143,该传感器,在简单的外围电路下,可以识别有无磁场,并输出高低电平,这样的传感器很方便的为单片机所使用。整个制作过程中,了解到了传感器的巨大威力,小小的东西,就可以实现平时很难构想的速度测试过程。当传感器和单片机结合时,更是绽放出无比的光茫。本次制作,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维方向今后遇到一些问题时,不妨找一找传感器来解决问题。

        经过两天的试用,码表显示最大速度在37km/h。一般在15—20km/h.测试速度还比较准。但是,在使用时,我发现,之前供电的纽扣电池供电不足,导致传感器工作不正常。测试后发现,霍尔传感器工作电流大约2mA。而msp430和段式液晶加起来电流也不过900uA。由此可见,若是用霍尔传感器来做码表,成就不了超低功耗。经过上网资料搜索,目前,普遍用的自行车测速传感器是一种叫干簧管的磁敏开关,它的功耗比霍尔传感器要小的多。

网友A:
没有软硬件吧。

网友B:
霍尔传感器的接线是怎么接的?

网友C:
脉冲信号的获得霍尔传感器是对磁敏感的传感元件

网友D:
转速转化为脉冲信号

网友E:
这个怎么使用光电呢

网友F:
这个没有用过。

网友G:
计算车速的方式有很多。

网友H:
以前都是使用单片机测速

网友H:
光电创传感器也可以的。

网友I:
红外对管检测好用。

网友J:
低功耗的速度吗

网友F:
霍尔传感器怎么使用呢

网友A:
具体的设计呢?

网友E:
或测量距离也可以的。

网友B:
霍尔测速仪

网友D:
测速装置在机车控制系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网友C:
常用于开关信号采集的有 CS3020

网友J:
做数据处理还是单片机比较速度的。

网友I:
在精度控制方面不是很关键。

网友H:
采用霍尔传感器很好的选择。

网友G:
霍尔传感器精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