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S

楼主(2018-12-10):
例如VDS=20V耐压的的管子,VGS一般是+/-8V,超过这个范围是会损坏还是内阻会下降,很多种说法,希望有大侠能解释清楚,谢谢。

网友A:
高了会击穿,低了导通内部加大直到不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了会击穿,低了导通内部加大直到不导通

我了解的是高于+8V是不会击穿,只是内阻加大而已

网友B:
从哪里了解到的这个。。。。

网友C:
数据手册有输入特性方面的介绍, 还有图表可以参考

网友D:
高于+8V击穿不击穿不是VDS说了算的,要看我高兴不高兴

网友E:
VGS的事,和VDS无关,看看BVGS是多少就行,一般VGS打坏器件需要超过max标称值的4倍左右,比如标称8V的器件,加20V一般不会坏掉。至于VGS=8V时候的RDON和VGS=20V时候的RDON还没注意过,理论上20V时候更低。。。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了解的是高于+8V是不会击穿,只是内阻加大而已

你很大可能是了解错了

网友G:
难怪说 BJT 的跨导比 MOSFET 还高了!

网友H:
高了会击穿,这个根据电路来调试,选合适的

网友I:
可能会冒烟

网友J:
引用 网友E:
VGS的事,和VDS无关,看看BVGS是多少就行,一般VGS打坏器件需要超过max标称值的4倍左右,比如标称8V ...

为什么VGS的和VDS无关?可以给我从MOSFET内部沟道的原理上解释下吗??
我碰到过VDS击穿,VGS也穿了,请赐教

网友J:
请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