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在IAR中移植UCOSIII出现运行问题

楼主(2018-12-10):
STM32在IAR中移植UCOSIII出现运行问题

X~7XP4)F{9O{DSRR@CSK9HQ.png (456.43 KB )

网友A:
英文说的很清楚了,堆栈也出界了。

看一下.s文件堆栈的大小定义。

网友B:
一般情况下默认的就够用吧

网友C:
跑系统占用的多

网友D:
看看实际需要多少 在重新定义

网友E:
跑系统很占空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