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中igbt如何有效抑制它的发热

楼主(2018-12-10):
开关电源电路我用的是典型的pwm调压,igbt推挽输出,由于高压整流输出(150kV),导致干扰严重,驱动igbt波形的控制上升下降沿不够陡,igbt发热严重,增大散热器功率也是治标不治本,望各位大虾帮提提思路,如何有效igbt发热的问题。另外,igbt也是易损元器件,一有冲击就坏。

网友A:
高压整流输出(150kV),弄错了吧, 150V, 还是 1.5KV  这个电压没有半导体能承受吧

减小栅极电阻, 可以加快开关速度, 能降低开关损耗. 不过干扰会更严重, 你看着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