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

楼主(2018-12-10):
测试msp430F5418的低功耗,电路只有CPU、复位电路和JTAG口,在AM正常运行模式下测得电流是70多mA(相当离谱),进入低功耗LPM3后是160多uA,几块板子测试出来都是一样的效果,测试程序使用的是TI官方的例程,我想知道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啊?

楼主: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配置啊?

网友A:
供电是怎么做的呢?
在不进入低功耗模式下,CPU是不是接受了较大的灌电流

网友B:
楼主这测试结果跟资料上介绍的出入的确很大的啊,不过测试的时候一定要排除外部因素对单片机的影响(主要就是楼上有大虾说的灌电流)

网友C:
还有啊,搭接一个最简单的单片机最小系统测试就可以的了啊,测试的时候还要保证单片机的看门狗的撒被禁止的啊

网友D:
对于不使用的模块应该在程序初始化时将其关闭

网友C:
void IO_init()
{
   P1DIR =0x00;
   P2DIR =0x00;
   P3DIR =0x00;
   P4DIR =0x00;
   P5DIR =0x00;
}
像这样的,在初始化晶振后,就这么干,然后再是需要用到那个IO口的,就把那个IO配置一下就OK啦

网友E:
顺便提一下的,我也是做低功耗仪表的,上楼是我一般写程序的习惯的,各位能借鉴一下就可以的啊

楼主:
看了上边的几位大侠的讨论,小弟认为还有必要关注下单片机内部及外接晶振的工作状态,暂时不需要的一定要关掉的啊

楼主:
对了,我在调试程序的时候,又一次用了单片机的ADC采集,数据采完后AD源没有关掉,一直电流就很大的,又来检查来检查去的,最后才发现才完数据后没有及时关闭AD时钟源,电流就不是一般的大啊

网友F:
说的都很对,低功耗有很多因素需要一起考虑的。

网友F:
您需要确认一下,除了单片机还有其他地方耗电吗?

网友G:
如楼上,是不是其他地方有耗电的

网友G:
还有就是你测试的70mA的测试点是哪里?

网友D:
楼主的系统都有什么组成?不一定是芯片的功耗大,这个电流估计芯片都会发烫的

网友H:
没有做过,不知道lz认为多少电流算是小的呢

网友F:
配置的问题吗?
是不是负载存在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G:
注意不使用的模块要关闭,io引脚的状态要配置好

网友I:
好像有专门测试芯片低功耗的程序,楼主试试看

网友F:
这么高的功耗?

网友J:
外围设备造成的吗?

网友K:
功率太高了 外设啥的关掉了吗

网友L:
对所有不用的模块都禁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