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中运行出现了这个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12-10):
ccs, se, TI, TE, ip
Error: *** Runtime error at PC = 00008140      Register(s) B0 in Multiple Write Conflict in E1 phase. Ref SPRU189F Sec 3.7, Sec 5.6

网友A:
http://www.ti.com.cn/dsp/cn/docs/litabsmultiplefilelist.tsp?sectionId=3&tabId=409&literatureNumber=spru189g&docCategoryId=6&familyId=326这个错误没有遇到过  但是它提示你参考这个文档   在ti官网上找SPRU189F这个文档  中找3.7和5.6部分

楼主:
恩 这个原因我也完全不懂;我今天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我自己编了一个程序怎么看里面的变量的值结果什么都没有?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不知你的方法对不   选择变量名称  右击添加到watch里面
要看到这个变量的值  必须让程序Run起来
然后在watch中的变量上右击  选择refresh刷新一下  看看

网友B:
重启cpu了吧

网友C:
基本上就是流水线上对同一寄存器的写操作出线了冲突。

网友D:
不知道你是用汇编写的还是C写的。

如果是C写的,那就应该是编译器的问题了

网友E:
对,你可以用volatile禁优化试一下!

楼主:
嗯,懂了,多谢

网友F:
只是这个报错  不好确定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