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外部晶振与内部晶振频率一致

楼主(2018-12-10):
外部晶振与内部晶振频率一致

楼主:
1、使用内部8M晶振,配置为 HSI_DIV2,PLLMULL16,系统频率64M,串口收发正常。

2、使用外部16M晶振,配置为HSE, PLLMULL4,系统频率也是64M,但串口收发乱码。
(除内部晶振和外部晶振外,其他部分代码没作修改,观察TIMER中断,两套代码中断时间都是一致的)

3、在(2)的情况下,修改PLL倍频4~16,串口收发都是乱码。

网友A:
因为两个中断时间一致,可以排除外部晶振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B:
乱码是你波特率没设置对。

楼主:
技术手册里注明,使用HSI的话,最高主频只能到36M,但从TIMER中断来看,系统主频确实是64M的,不知道是否有关系?

网友C:
外部晶振不会不稳定的,一般是内部的不太准

网友D:
上示波器吧,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乱码一般就是波特率的问题。前提是双方约定的数据格式是一致的。

网友F:
外部16MHZ  只变”配置为HSE, PLLMULL4“这个参数是不够的,STM32还有一个参数,就是你得告诉软件你的外部晶体用的是多少MHZ的,这个参数HAL库一般是在文件stm32f1xx_hal_conf.h文件中定义,参数就是  HSE_VALUE(外部) 和 HSI_VALUE(这个是内部) 这里你看下HSE_VALUE 是否是16000000

网友G:
需要波特率和其他校验都一样的。

网友H:
是不是波特率的问题?

网友I:
波特率设置的问题,或者代码的问题。

网友J:
楼主自己设置的不对啊

网友K:
这个楼主是如何确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