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7定时器溢出中断标志位的问题

楼主(2018-12-10):
我写了个定时器4溢出中断的程序,参考开发板例程,发现定时不准,
程序里没有判断定时器溢出中断标志。我不知道用HAL库如何清除
定时器4的溢出中断标志。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HAL库没有那么神秘,你跟进去看就是在LL上封装了一层,中断处理上HAL确实使用了轮询,处理的case比较多。中断入口一般都在stm32f7xx_it.c文件,这个函数你可以自己写,你也可以调用callback函数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这里清零已经HAL里封装好了。你跟HAL_TIM_IRQHandler   这个函数即可
  /* TIM Update event */
  if(__HAL_TIM_GET_FLAG(htim, TIM_FLAG_UPDATE) != RESET)
  {
    if(__HAL_TIM_GET_IT_SOURCE(htim, TIM_IT_UPDATE) !=RESET)
    {
      __HAL_TIM_CLEAR_IT(htim, TIM_IT_UPDATE);             <----------------这里清零
#if (USE_HAL_TIM_REGISTER_CALLBACKS == 1)
      htim->PeriodElapsedCallback(htim);
#else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htim);
#endif /* USE_HAL_TIM_REGISTER_CALLBACKS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库没有那么神秘,你跟进去看就是在LL上封装了一层,中断处理上HAL确实使用了轮询,处理的case比较多。中 ...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B:
大概差多少啊

网友C:
问题是如何进行校准啊

网友D:
用的什么晶振啊

楼主:
差的很离谱,10秒钟差2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差的很离谱,10秒钟差2秒

那这个也差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