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做了一块板子发现不能进CCS

楼主(2018-12-10):
2812DEMO板,做了一块板子,发现不能进CCS.

    我用的电源是PS767D318.没有手动复位电路。直接将PS767D318的2RESET接到TMS320F2812的复位引脚XRS上;将1.8V输出和3.3V输出接到TMS320F2812的1.8V和3.3V输入上。

楼主:
晶振用的是30M的无源晶振加两个24PF的电容。

网友A:
检查电源输出电压电流是否正常,很可能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B:
话说没有复位电路的板子不是好板子

网友C:
以前在学校做DSP最小系统时,用的就是TPS767318D来给2812供电的。但连不上CCS的原因有很多。最好是检查下PCB,或者焊接。

网友D:
用TPS767D318做为2812做电源是可以的,楼主再好好检查一下别的地方

网友E:
检查一下2812的供电是否正常!!!reset应该没有问题,简单一下其他地方?

网友F:
不知道用的是什么仿真器, 连接 CCS, 仿真器会发出 TRST 信号, 也能控制 2812 的复位, 所以没有复位芯片不是问题, 除了检查供电, JTAG 的那5个引脚的连接情况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D:
接下来, 使用连接测试, 看看报了什么错误, 再做进一步分析.

网友G:
建议楼主上原理图或者使用官方推荐的最小系统电路。对于连接不上芯片的时候,我一般会先用串口识别,看看能否识别到芯片。然后再用下载器链接,进一步排除错误。

网友H:
连接 CCS时, 仿真器会发出 TRST 信号,楼主检查一下有这个信号吗

网友I:
晶振有起振吗,电源供电没问题吗

网友J:
检查一下供电的问题。

网友J:
这个就先从硬件设计检查方面入手的吧

网友K:
楼主的原理图是使用的官方最小系统吗

网友L:
这是最小系统有问题,原理图或者硬件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M:
不单是复位信号和时钟,还有数据总线接口,一些特殊管脚的电平配置。

楼主:
看下电路焊接问题,用官方的最好。

网友H:
电源可能是问题, 复位也可能是问题. 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J:
当然也可能是与调试器的连接问题, 或者引线有没有弄错哦

网友H:
是不是仿真器驱动有问题?
楼主的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I:
这个先检查供电是否均正常的,,即MCu的需要接电源的管脚是否都正常供电并稳定运行的

网友N:
在检查MCU的调试端口是否都有效,一般新片子的都不会存在着问题的

网友O:
在者就是注意使用的调试开发工具的是否哦看,主要看 下载程序时是否指示灯正常

网友M:
谁来说说电压芯片选型准则

网友L: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网友A:
输出电流 效率

网友I:
推荐你看下置顶贴:针对TI电源活动帖子——电源芯片选型需要注意的地方
https://bbs.21ic.com/icview-296360-1-1.html

网友K:
针对你的需求,然后进行选型。和你的需求有关。

网友O:
明确输入电压(或范围)和输出电压;
如果是降压,考虑效率,需要计算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压差;
输出电流大时应采用降压式 DC-DC变换器。

网友A:
DC-DC只能降压(相对输入电压)输出,尽管有的芯片手册中给出的输出范围很宽。芯片手册中标定的输出电压范围很多都是针对芯片的输入电压范围的,即针对一个较小的电压范围,输出是达不到给定的输出的,只可能比输入电压低,不可能超过输入电压的

网友M:
这个需要重点参考其转换效率的

网友G:
这个针对电源的设计,我参考的

网友K:
转换效率是首要考虑的因素

网友O:
看来这恶还是需要考虑输出的电流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