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将RTS和CTS引脚当做通用IO使用?

楼主(2018-12-10):
USART已启用情况下,如何将RTS和CTS引脚当做通用IO使用?

楼主:
USART的RXD和TXD已经启用,但是不想使用RTS和CTS的流控功能,想把此两脚当做通用IO使用,请问初始化程序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A: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网友B:
两脚当做通用IO使用, 只要设置成 GPIO 模式(非 AF), 就行了, 不管 USART 里怎么设置都没有用

网友C:
不用设置这2个脚,设置成普通IO就可以了;

网友D:
关闭功能。

网友E:
用的是STM32F407,如果我配置的时候不用USART2的硬件流控,那PA1这个脚能用作ADC1_IN1的功能么,USART2_RTS和ADC1_IN1都在PA1上。

网友F:
这样会影响USART的使用吗

网友G:
能,按 ADC 的端口设置就是了。

网友H:
配置寄存器就行

网友I:
7楼正解 不过正配置的时候gpio那也 要写好

网友J:
直接尽心io口配置是不是 也可以

网友K:
问题是你用什么模式启用的

网友L:
当然可以 平时也用不到这两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