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通过,调试时遇到问题

楼主(2018-12-10):
我做的是usb设备,用仿真器仿真的,编译通过,倒是调试时遇到问题
这是延时2us的
void delay2us()
{
uint i;
for (i=DELAY_START_VALUE; i!=0; i--);
}
但是下面的delay2us()第一个能通过,第二个在运行到for(i=DELAY_START_VALUE; i!=0; i--);时就卡住了

楼主:
void CH375_WR_CMD_PORT(uchar cmd)
{
delay2us();
CH375_CMD_PORT=cmd;
delay2us();
}
如果我把第二个 delay2us()屏蔽了,后面再用到延时2us,还是回运行不下去。郁闷ing,大家帮帮小弟……

}

网友A:
这种函数没有实际操作,很容易被优化掉。

网友B:
建议修改仿真编译软件的优化等级试试。

网友C:
或者在for循环里加入NOP指令

网友D:
我也是在第二个延时会卡住。开始以为是延时程序有问题,后来改了两次还是没成功。不过我调试的时候,你多暂停两次就可以跨过卡住的地方,但是如果烧到板子里,板子时钟过不去。

网友D:
我的卡顿问题不仅在延时有,在里面有些固定点也有,比如一个定时器的设置,在使能中断后就是不走了,暂停继续下,才接着往下跑,不知道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E:
void delay2us()
{
        volatile uint i;
        for (i=DELAY_START_VALUE; i!=0; i--)
        {
                __nop();
        }
}

void CH375_WR_CMD_PORT(uchar cmd)
{
        delay2us();
        CH375_CMD_PORT=cmd;
        delay2us();
        __nop();//设置断点
}
如果这样还是有问题,说明问题不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