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串口通讯选择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8-12-10):
对于5V的单片机,由于各IO引脚的电平与TTL电平完全兼容,故可以用USB转TTL串口与电脑进行通讯。但是我想用USB转RS-232串口与电脑进行通讯可以吗?会对系统有影响吗?

网友A:
这有什么影响,这种一般是3.3V的

网友B:
注意电压和电平

楼主:
是的。老师,我查了一下,RS-232接口它的逻辑高电平是-3~-15V,它的逻辑低电平是+3~+15V;
而5V的单片机的IO口输出高电平是+5V,低电平是0V,感觉不匹配了啊,也就是说不可以用USB转RS-232接口直接来实现单片机和PC机的通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老师,我查了一下,RS-232接口它的逻辑高电平是-3~-15V,它的逻辑低电平是+3~+15V;
而5V的单片机的 ...

直接肯定不行,但单片机加上232电平转换芯片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肯定不行,但单片机加上232电平转换芯片是可以

谢谢您,还有点不明白再请教下您。在我系统加入了232转换芯片之后,用现成的5V的USB转RS-232接口线将我的单片机系统上做的232接口与电脑通信,是不是等效于用USB接口转TTL接口与单片机系统通信?这个时候会不会涉及到什么通讯协议?

网友C:
电平转换和协议有毛关系。

1 CPU->2 北桥->3 PCI->4 USB(LVPECL电平)-> 5 CH341(TTL电平)-> 6 MAX232(RS232电平)-> 7 MAX232(TTL电平)-> 8 单片机(TTL电平)
你最早买的线是里面只有5 CH341,那么6和7两个电平转换芯片可以省掉。5和8直接通讯。
后来你买了个USB线,里面有5 和6 ,你的PCB上就必须有7和8;

如果你要传120km,MAX232的能力也不行了,建议把6和7替换为光模块,我可以推荐给你一个 LTF1502-BC1 ,童叟无欺。
如果你只是传3-5米,如果电磁干扰不严重的话,MAX232的能力浪费了,英雄无用武之地,跟错了主人,牛刀用来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平转换和协议有毛关系。

1 CPU->2 北桥->3 PCI->4 USB(LVPECL电平)-> 5 CH341(TTL电平)-> 6 MAX232( ...

谢谢您,我好像懂了:就是无论用什么接口,进行电平转换,单片机最终接收和传出数据都是按照TTL电平位准来判断高低电平的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好像懂了:就是无论用什么接口,进行电平转换,单片机最终接收和传出数据都是按照TTL电平位准 ...

单片机一般有5V和3.3V两种电源电压,数字端口能识别这两种电压信号

网友D:
没问题的 你加个74系列的芯片就可以的

MAX232系列芯片可以吗?

网友E:
可以啊,用串口线

网友F:
单片串口-》RS232(串口转RS232)(一般自己画电路板上)                                       RS232(RS232转串口)-》CH340(串口转usb)-》USB(一般买一根RS232转USB线)
这样就可以了
USB通信芯片可以选用他们家的,国内做的不错的
http://www.wch.cn/products/category/1.html

网友D:
你可以看下max232的内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