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下我0Ω电阻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2018-12-10):
(无正文)

网友A:
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网友B:
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

网友C:
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网友B:
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ohm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

网友D:
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网友B:
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网友A:
单点接地

网友B:
什么意思?

网友E:
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网友F:
熔丝作用

网友G:
可以理解为单点接地,调试方便,地回路也明确的电流流向。

网友H:
请参考TI和ADI关于接地的**吧

网友I:
单点接地会用到,有时候为了调试方便也会用

网友J:
跨接电阻器

网友K:
0 欧姆电阻的并非真正的阻值为零

网友L:
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常用0欧

网友M:
主要用在高频中 低频没啥用

网友N:
楼上的正解

网友:
多用于PCB设计等方面

网友O:
0欧电阻也是有一定的电阻的,只是很小而已

网友P:
地是参考0电位

网友Q: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

网友R:
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

网友S:
本来是为测试调试预留的断口

网友T:
连接作用

网友U:
一是当过度线使用

网友V:
零欧姆电阻并非真正的阻值为零

网友W:
做一个模拟地和数字地的隔离

网友R:
用0欧姆电阻连接

网友:
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网友Q:
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

网友O:
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网友P:
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

网友W:
生产的时候贴片机不能装导线,就用电阻代替导线

网友V:
实际是电阻值很小的电阻。

网友U:
一是在线路中起保险丝作用。

网友T:
相当于导线,在电路调试、维修时,可作为临时断开点。

网友S:
测调完毕用0欧电阻的封闭断口。

网友X:
我用到的0R的电阻,都是数字地与模拟地之间。

网友Y:
0欧电阻,即电阻标值为0欧姆的电阻

网友Z:
可以做跳线用,既美观

网友AA:
0欧电阻是理想状态下才有的

网友:
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网友AB:
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网友AC:
在分割区上跨接0欧电阻

网友AD:
0欧姆电阻比过孔的寄生电感小

网友AE:
如果PCB上布线时实在无法绕过,可以用一个0 Ω电阻器跨过

网友Y:
一种理想电阻

网友Z:
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

网友AE:
连接两种不同的地线

网友AA:
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只有尽可能接近0欧的电阻

网友AD:
通过安装不同位置的电阻,就可以更改电路的功能或者设置地址。

网友:
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

网友AC:
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

网友AB:
主要是解决EMC问题

网友AF:
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

网友AG:
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