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楼主(2018-12-10):
我用的是HC-05(主)和HC-06(从)来进行STM32F103VCT6和上位机的通信,但是单片机发出来的串口数据一直接收不到,我做了如下实验:我一开始认为是蓝牙模块有问题,所以我用了两个串口接上蓝牙模块,再接在电脑上,开始互发数据,没问题。然后我开始看是不是单片机串口有问题,把单片机直接通过串口发送给电脑,可以收到,没问题。最后我用51单片机写了一个串口发送数据的程序,接上蓝牙,电脑也可以收到。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实在想不到

网友A:
如果波特率设置没问题,建议看下你用的串口管脚定义

网友B:
蓝牙接的串口管脚不一定是我们常用的串口输出管脚

楼主:
比如说 USAR2  做一般输出的时候 用的是PD5 PD6   用蓝牙的时候可能是 PA2 PA3  具体你看下

网友C:
估计是波特率没设对

网友D:
驱动其他能行吗,跟计算机可以通信不,就单独说那个串口。

网友E:
先确认蓝牙模块是串口通信的,然后确认MCU的串口设置正确可以正常的收发数据,可以找个电脑看看,如果跟电脑通信都没问题,就是电平匹配,看看对不对。

网友F:
蓝牙也分版本,另外串口操作对了,那个控制蓝牙的协议也要对才行啊。

网友G:
找卖蓝牙模块的老板要例程,然后看看可以用不,如果可以用,就是你代码写的部队了。

网友H:
底层协议匹配不

网友I:
你这个问题别人很男帮助你  只能找技术支持

网友J:
你的问题 好奇怪 我也看不明白

网友K:
对蓝牙不熟悉 不过你这个是不是底层驱动的问题导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