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例程不能工作

楼主(2018-12-10):
有两块F28027的板子,一块是开发板,一块是自己做的电机控制板,用同样的TI提供的FLASH例程,烧写在开发板上能正常工作,烧到我自己的板子上却不能工作

网友A:
CCS显示烧写成功了吗

楼主:
CCS显示烧写成功,而且没有任何报警提示

网友B:
应该是板子的原因

网友C:
对比一下两块板子的不同。

网友D:
烧写完成后不断开仿真器呢

楼主:
直接运行,工作正常

网友E:
检查一下你的cpu的boot模式,有几个硬件配置引脚,从flash boot

网友F:
看一下晶振的频率设置对了没

网友G:
检查一下引导模式上下拉电平对不对

网友H:
重点怀疑是引导模式设置问题,当然本振问题也不排除。

网友A:
引导模式的问题

网友I:
引导模式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I:
烧写程序,断电,连接仿真器,上电,复位芯片,load symbols(不是load program)然后再单步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网友J:
检查一下BOOT模式,可能是没设置正确。

网友J:
先对比开发板和你自己做得板子硬件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
好的,我知道了,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