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CU在SPI的slave模式下主要用来干什么?

楼主(2018-12-10):
MCU在SPI的slave模式下主要用来干什么?

网友A:
是像flash那样作为slave收到master的指令后回传数据呢?

网友B:
还是收到master指令后动作,来控制外围的IC等?

网友C:
优势1,速度比uart快

网友D:
双机通信,可以使用slave

楼主:
上面几位说的都不对,spi同usart同是串行传输,但不具有可比性,usart可应用在远距离通信而spi只适合于芯片间数据交换。

网友E:
spi肯定是双机一主一从。

网友F:
spi的一大特点是主机控制时钟,也就是说在通讯前必须确定主机身份,单主机单从机或多从机情况没有身份问题

网友G:
多主机才需要协商身份问题

网友B:
这个主从关系是spi协议的一部分,和数据指令没关系。

网友H:
当然是等待主机发送数据了

网友H:
等待主机发送指令

网友I:
主从模式 就是服从主机的指令啊啊

网友J:
从模式 当然是服从主模式的指令了

网友K:
楼主是问哪个方面呢

网友L:
但从字面意义理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