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Sense和TrueTouch区别在哪

楼主(2018-12-10):
CapSense和TrueTouch区别在哪

网友A:
这个。。。都是多点电容屏控制IC吗?

楼主:
为什么TrueTouch的控制资料那么少?

网友B:
我不知道目前有哪些10寸左右的MID搭载了这两者之一,可以买得到触控外屏配件?

网友C:
CapSense主要侧重在触摸按键,滑条,触摸板

网友D:
TrueTouch为触摸屏控制器

网友E:
TrueTouch的资料比较少主要是因为这个行业相对比较新,所以资料不方便公开

网友F:
要是实际开发的话,可以直接找CY或代理商

网友G:
我觉得这个消息你可能感兴趣
赛普拉斯即将为手机触摸屏提供开发平台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33096

网友H:
capsense 针对的是按键,滑条,矩阵按键等应用。

网友C:
但是truetouch针对的是屏幕触摸。

网友I:
但是这两种都属于电容触摸。

楼主:
嗯,我看看,多谢了哈

网友J:
能选择的太少了 来来回回就是那么几个品种

网友K:
感觉后边比前边的更加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