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带死区时间的PWM和电机控制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8-12-10):
好多不理解的地方啊。下面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错了轻拍

查资料说带死区时间的pwm波形如下:

也就是加个延迟而已。
*****************
那么问题来了,CH1和CH1互补通道是接H桥的两个输入端吗?如图那样:

还是接H桥的四个控制端?

如果是第二种接法,控制直流电机的话,这四个控制端是控制转向的,给pwm不是一直来来回回转了吗??难道我理解有问题??

楼主:
好像突然懂了,他说的PWM不是指一直输出PWM。如果是控制直流电机,是可以手动输入相应的电平来控制转向是吧???

网友A:
这个图, 从哪里来的呢?  不符合互补 PWM 信号的死区的特征.  上面一个9uS, 下面应该是 11uS 才对

网友B:
这是哪里的扯淡图

网友C:
没有死区的PWM波形很容易烧管子的,很多这种应用都是 用的感性负载,好好想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