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232的机子通讯各自供电

楼主(2018-12-10):
地必须接到一起么?

楼主:
你接单线,谁拿来做参考呢?

网友A:
这个肯定要,要不然电压就没参考了

网友B:
这是标准的做法

网友C:
复习一下复杂电路欧姆定律就明白了!

网友D:
必须共地,看rs232标准定义,不是差分信号!

网友E:
差分是不是也要共地呢?

网友F:
一般根据现场工况决定是否接地(考虑环境、通信距离、通信速率、干扰源等因素),见过好多预留接地端子,但实际并没有接

网友B:
对,要接的话,一般必须保证有一端良好接地,且为单端接地

网友G:
是滴,否则接了,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H:
必须共地,否则无法通讯

网友D:
当你使用232电缆联接二个串口时,二个串口之间就通过电缆中的一根线将二者的地相联了。

网友E:
一般是2、3、5脚连接,其中5脚是地

网友F:
总线不是差分的要共地的。像232、485、SPI等。
差分的不用共地。像CAN总线。

网友I:
参考电平是必须的。
独立供电的不共地就没有共同的参考电平。
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A:
地不定要接到一起,但是要有一个统一的参考电势吧

网友J:
这个是肯定的啊

网友K(2023-07-09):
差分也要接地的,不然两端电位差很大,不是一下就挂了

网友L:
必须共地处理,没得商量。

网友M:
要共地,不然没有参考基准。

网友N:
232通讯地址能对上就OK

网友O:
2个地最好接在一起防止电压不匹配,一般不接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P:
其实共地有2个好处一个是有公共参考标准,另外一个其实是提高信号抗干扰能力,对于差分信号有时不共地也没问题

网友Q:
要,要不电压没参考

网友R:
还是得看具体的通讯方式,差分信号有时不是必须接地的

网友N:
楼主对于硬件连接还是比较薄弱,建议还是通过通讯实际练习进行提升

网友S:
不一定是必须的,但最好接在一起不容易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