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下面的程序不太理解

楼主(2018-12-10):
刚开始学习MSP430编程,对于下面的程序不太理解,查看头文件也找不到出处,请问大家谁能解释一下呢? if (CALBC1_1MHZ == 0xFF || CALDCO_1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trap CPU!!
}

网友A:
当Information Memory中的DCO校正信息被擦除时 程序进入while(1)循环

网友B:
430的flash中存有内部振荡器DCO的校准信息,这里是说该信息丢失时则停住CPU

网友C:
出现这个一般是后面可能用到CALBC1_1MHZ、CALDCO_1MHZ两个值。

网友D: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这两个值丢失时做相应处理

网友B:
楼上解释的是啊,这个就是校验DCO数据信息的

网友E:
这是什么处理器的?

网友A:
配置时钟吗?

网友C:
搞清楚103的启动文件是什么,记得添加正确的

网友F:
关键数据丢失了,一般是擦除了

网友G:
dco的校准 啊

网友H:
好像是等待dco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