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手持式空气检测设备

楼主(2018-12-10):
STM32F103做一个手持式空气检测设备;锂电池充满电压为4.2V,放电2.7V截止。
现在用一个LDO把锂电池转成3.3V,可是要如何检测电池电压?提示电压在3V的时候要充电。谢谢!

网友A:
用stm32f103的一个adc采样

楼主:
谢谢!可是如果用ADC的话,同时也是电池供电,这样基准电压跟着改变呢

网友B:
通过分压啊,然后就区间降低了。

网友C:
使用高阻值精度的电阻,进行分压;或者分压同时使用mosfet做选通,做AD采样,就可以了,只有做AD采样之前打通MOSFET就可以啦,这样还省点

网友B:
锂电池放电到2.7V?一般做到3V已经可以了。

网友D:
用ad采集啊

网友E:
用内部参考电压啊

网友F:
用精度高的分压电阻进行采集

网友G:
用f103的内部参考电压就行

网友H:
不要用外部参考电压 那个是变化的

网友I:
用电压基准也可以吧  稳压 呗

网友J:
ldo到最后也受不了  还是内部基准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