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4可以做触摸吗?

楼主(2018-12-10):
PSOC 4可以做触摸吗?

网友A:
PSOC4也要分类的,内部含有触摸模块就可以做触摸了。

网友A:
可以的,可以上minisite上下载一下PSoC 4 capsense design guide

网友B:
肯定可以的!

楼主:
有链接吗

网友C:
不过貌似目前的4100和4200系列都有触摸模块,所以都可以做触摸…………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

网友D:
psoc4000,psoc4100,psoc4200都可以做触摸,具体你可以参考片子的数据手册,关于触摸的,你可以看designing guide

网友E:
楼主要哪个芯片?

网友F:
楼主,可以去官网下载 capsense相关资料: getting started with capsense; Capsense design guide.

网友G:
SC04A  4键触摸专用芯片,超强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ESD  8KV  EFT  4KV  EMC/EMI 都可以过   动态CS 10V也可以过。提供水位检测、滑轮、滑条方案

609 KB

网友H:
当然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