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不起作用,手动复位RESET脚也不起作用

楼主(2018-12-10):
用的CPU是LM3S5P36,在静电实验中死机了,看门狗不起作用,手动复位RESET脚也不起作用,各位大侠有没有遇见类似问题?

网友A:
在哪儿打死了,就处理那儿嘛

楼主:
处理那肯定是得处理了,我感觉CPU是不是有些问题,必须掉电,上电才能复位

网友B:
还能重新下载程序吗

网友C:
按理说,干扰没有了,手动复位应该可以的

楼主:
是啊,其他的MCU我好像没有遇见过,不知各位是否也遇见过类似问题?

网友D:
我原来静电也出过问题,我回忆一下,怎么解决的。

网友E:
如果将释放的静电看成是洪水的话,那么主要的解决方法与治水类似,就是“堵”和“疏”。如果我们设计的产品有一个理想的壳体是密不透风的,静电也就无从而入,当然不会有静电问题了。但实际的壳体在合盖处常有缝隙,而且许多还有金属的装饰片,所以一定要加以注意。

网友E:
用“堵”的方法。尽量增加壳体的厚离,即增加外壳到电路板之间的距离,或者通过一些等效方法增加壳体气隙的距离,这样可以避免或者大大减少ESD的能量强度
用“疏”的方法,可以用EMI油漆喷涂在壳体的内侧。EMI油漆是导电的,可以看成是一个金属的屏蔽层,这样可以将静电导在壳体上;再将壳体与PCB(Printed Circuit Board)的地连接,将静电从地导走。这样处理的方法除了可以防止静电,还能有效抑制EMI的干扰。如果有足够的空间,还可以用一个金属屏蔽罩将其中的电路保护起来,金属屏蔽罩再连接PCB的GND。

网友F:
楼主可以发布一下MCU的原理系统设计和PCB的布板吗?楼主是在哪几个点打ESD出现的死机,ESD电压是多少呢,是接触还是非接触的放电?

网友F:
我打得比较严重的是出现复位,死机算是比较严重的ESD了。

网友G:
ESD和系统设计有很大关系,MCU本身只是其中的一环,一般MCU芯片本身的ESD差不多是2KV左右

网友G:
如果要做8Kv甚至更高的ESD,需要考虑的设计还是很多的

网友H:
这个和你的PCB布线中ESD设计有关系了

网友A:
看门狗都不起作用了??

网友I:
死机了吗?

网友J:
复位电路呢?

网友K:
单片机复位电路作用?

网友L:
运用最多的就是上电复位。

网友M:
内部集成的复位电路可靠吗?

网友N:
主要防止程序混乱

网友O:
把你的工程文件上传。

网友P:
死机是什么意思?

网友Q:
运行死机了吗?

网友R:
LM3S5P36有什么问题

网友O:
可能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I:
是不是不起作用了呢?

网友N:
可能内存满了呢

网友J:
把你的电路粘贴看看吧。

网友M:
为什么还要加外部复位?

网友K:
没有复位电路会怎样?

网友L:
一般都要有复位电路

网友R:
是不是复位有问题?

网友Q:
是代码处理的问题吗?

网友P:
断电以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