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很容易死机

楼主(2018-12-10):
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很容易死机

网友A:
是死机了 还是重启了

楼主:
CY8C38, 触摸按键有26个,可以和上位机通信;
      以前我是单个字节、并且手动的方式从上位机发送数据下来,没有出现过问题,也许是发送的次数少,现在我在发送数据包的时候,就经常出现死机的现象,一死机,整个系统都不运行了,触摸按键是每扫描一个按键,就中断一次,将按键扫描完,都进了 26次中断了,在这其中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很容易死机

网友B:
还没见过

网友C:
我现在碰到一个类似的问题,串口接收数据时,接收了几十个数据之后中断就再也进不去了,什么设置都没改,程序也没报错,郁闷死了,不知道原因在哪

网友D:
这是典型的按键扫描中断和通信中断的冲突问题

楼主:
那该怎么办

网友D: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避免冲突. 即扫描时不通信,通信时不扫描

网友E:
但通常PSoC在通信中是从, 为了PSoC可以预知通信的时间,可以在PSOC和单片机使用一根中断线, 当PSoC可以通信时发中断信号给单片机, 单片机收到中断信号再发起通信.

网友F:
死机和重启是两码事 建议楼主描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