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振荡信号无法输出

楼主(2018-12-10):
(图片)

网友A:
应该是 正负输入端接反了吧

网友B:
详细说说

楼主:
按照资料上的说法,当运放接通的时候,输出端接近正饱和,那么电容将通过电阻正行充电,充电时间常数为R4*C2,当电容电压达到图中设计的门槛电压(6V)时,运放的输出端将转向负饱和,这个门槛电压为反相端电压。这个时候电容开始向负饱和放电,只到-6V时,运放输出端又回到正饱和,如此循环,就形成了振荡波形。在这个图中,同相端和输出端电压一直维持在负电源电压,为什么当电容到达-6V的门槛电压时,输出端并没有转向正饱和呢?

网友B:
是门槛电压有问题吧

网友C:
仿真模型有问题?

楼主:
我用这个图中的同相端和反相端的器件对调之后,得到的却是一个完美的振荡波形

网友C:
这个c真的是太大了吧???

楼主:
试过小的电容,但是结果是一样的,一直调元件值但是没有效果

网友B:
这个电路你那里看到的啊!!!好像没有人这样做吧

楼主:
不会吧,我再仔细看看

网友D:
呵呵   如果不起振  有两种情况    要么是电路饱和  要么是没有工作   应该是第一种情况   查一查外围元件是否接错  呵呵

网友E:
如果一个人能够真正吃透运放  基本模电就入门了  呵呵

网友F:
反馈方式搞错了, 输入信号接反了

网友G:
模拟电路的话就多调试下的。

网友H:
这个用示波器的好好检查测试下的。

网友I:
-端-Vcc/2,输出+Vcc经R4正反馈,输出还是+Vcc,电容充电也是+电压,电路停止在该状态不动

网友E:
6楼, 13楼说得对,  输入 正反端接错了

网友D:
共振信号的频率设计有偏差的,没有被激发的

网友J:
这个电路有效吗?输入接错了吧

网友K:
多大的频率?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I:
这个就是还没有到达共振频率点的

网友J:
运放同相反相弄反了

网友C:
先检查一下外围元件是否连接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