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有源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8-12-10):
有源晶振芯片手册上,输出频率都是一个范围,我怎么让它输出频率固定为一个值?比如说输出频率范围为3MHz—40MHz,我只需要20MHz固定频率,该怎么办呢?

网友A:
有源晶振, 也是固定频率输出,
哪里说可以一个范围调节的? 这说法不对

网友B:
“3MHz—40MHz”是选型范围,意思是在这个范围内你给个值,就能给你供货

网友C:
有源晶振 一般来说输出是比较正确的 频率方波了
你可以示波器接个看看
也许 高低温 会出线频率漂移,但是不会太大 的 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D:
那个范围是让你选的, 你选哪个对应的型号就固定哪个频率了, 有源的稳定性好,温飘小, 就是价格稍贵点

网友E:
有激励电压的反馈控制

网友F:
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