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在使用AD导gerber时如何设置过孔开窗和盖油?

楼主(2018-12-11):
PCB板厂一般都是按照gerber文件进行做生产资料生产的,很多电子设计工程师在导gerber的时候,却不知道如何设置!
下面来简单说一下:如下图所示

楼主:
楼下夸奖了

网友A:
我不清楚,自己画的电路板,怎么保证做出的板子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点评):
这个就要看你自己又没搭错线,原理正确不正确了

网友B:
AD的话,正确的做法是在规则里设置过孔的阻焊属性,详细见图所示,勾选Tented就是盖油,不选就是开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AD的话,正确的做法是在规则里设置过孔的阻焊属性,详细见图所示,勾选Tented就是盖油,不选就是开窗。
...

双击过孔就能弹出过孔属性对话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清楚,自己画的电路板,怎么保证做出的板子可以正常工作

原理正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