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都流到GND去了 这样意义何在?还怎么放大的?

楼主:
信号都流到GND去了 这样意义何在?还怎么放大的?

网友A(点评):
LZ电路没学好,全部信号源以地作为对参考端的(包括交流地,还是直流地)都是以地作电流回路的。

网友A(点评):
正确地说,以地作为电流回路的途径的一部分。

网友B(2018-12-11):
这不还有R2么?

网友C:
这样处理的结果,高音频信号衰减大于低音频信号,提升了低音频信号,衰减了高音突出了低音。

网友A(点评):
正好相反。

楼主:
R2的信号不也是流GND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处理的结果,高音频信号衰减大于低音频信号,提升了低音频信号,衰减了高音突出了低音。 ...

嗯  我的意思是 信号不都到地去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我的意思是 信号不都到地去了吗

电流流到GND去了,但在流过的电阻上产生了压降,这个压降(R2+R3电压差)就是处理过的音频电压信号,会对输出信号有反馈作用。

网友D:
这个本事就是发射极反馈回路啊,输出是通过集电极上面的负载来的。
对于共发放大器,发射极反馈,是能够调节输出增益的,阻抗越大,反馈越深,增益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流到GND去了,但在流过的电阻上产生了压降,这个压降(R2+R3电压差)就是处理过的音频电压信号,会对 ...

对输出信号有反馈作用-------------能不能具体说下原理  感谢

网友A:
提升高频,降低低频放大倍数,此电路肯定共射放大级。输出由集电极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输出信号有反馈作用-------------能不能具体说下原理  感谢

VT1发射极电流流过电阻R3后,在R3上产生电压降,这一信号电压降就是反馈信号电压。分析 假设某瞬间VT1基极信号电压增大,这导致VT1基极电流增大,使VT1发射极信号电流增大,发射极电流流过电阻R3,使R3上的信号压降增大,即VT1发射极信号电压增大,这导致VT1正向偏置电压(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电路)减小,使VT1基极电流减小,所以这是负反馈过程,R3构成的是负反馈电路
        电阻R3上负反馈信号电压与输入信号相串联,所以这是串联负反馈电路。

网友E:
又不是从地上取信号,信号流经图中RC回路时存在压降,不同频率的信号压降不同,从而取得需要的音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升高频,降低低频放大倍数,此电路肯定共射放大级。输出由集电极输出。 ...

那射极的都是低通滤波器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VT1发射极电流流过电阻R3后,在R3上产生电压降,这一信号电压降就是反馈信号电压。分析 假设某瞬间VT1基 ...

这个倒是知道  关键还有两个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知道  关键还有两个电容

由于有两个电容存在,电路对各个频率的放大就会不一样,人们可以利用这个改善听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有两个电容存在,电路对各个频率的放大就会不一样,人们可以利用这个改善听感。 ...

我知道啊  关键是如何做到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