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 C兼容性问题

楼主(2018-12-11):
现在有一条走光路的TYPE C的线,普通的USB口可以识别硬盘,但是用在雷电口识别不出来。在雷电口CC沟通上了,有正常5V供电,求各位支招,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这个是电路图,SL86050是光电芯片,转化成光信号用光纤传输,在device端再转回电信号。

网友A:
你知道什么是“雷电3”接口吗?

现在的部分笔记本电脑上,用上了一种“新”的接口,叫做“雷电3”,但其实你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不就是USB-Type C接口吗?为什么叫做雷电3接口呢?USB Type C接口和雷电3接口一样吗?今天就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雷电3接口。

首先,先来了解一下USB Type C。

USB Type C是USB接口的其中一种接口类型(外形),还有其他好几种大家应该都清楚,Type C的优点在于正反两面都一样,可以随便插,并且体积小,最高可达到10Gbps的传输速度,同时还能承载100W电力传输,当然视频传输也可以,反正就是很强大,以后USB接口也是Type C的天下,不过现在普及程度还不高。

其次,再来了解USB 3.1。

USB Type C是接口类型,而USB 3.1是接口协议,这个大家要分清楚,虽然Type C和USB 3.1协议是一同推出的,但是这两者不一定相互包含,简单来说,就是Type C接口不一定支持USB 3.1协议,而使用USB 3.1标准的接口也不一定要是USB Type C接口,也可以是Type A。

接下来就说到雷电3了。

雷电接口是由Intel开发制定的,苹果有参与,接口为mini DP,此前因为雷电仅苹果设备上使用,再加上会用雷电mini DP接口的外设的价格都非常高,所以推广难度很大,直到Intel看见USB Type C逐渐普及之后,就宣布将雷电3的原接口mini DP改为USB Type C。

因此,USB Type C只是雷电3的依附接口类型,外形看起来一样,但是雷电3可以实现Type C的绝大多数功能,并且传输效率更高,而为了区分雷电3接口,该接口会在附近使用一个“闪电”标志。

因此,现在的雷电3接口,可以看成是原有的雷电3抛弃mini DP接口改用USB Type C接口后,再配合USB 3.1标准而出现的产物,而这个接口的性能极其强大,传输速度高达双向40Gbps,这也就意味着有足够的带宽来外接各类扩展坞,比如高性能独立显卡。你可以想象一下,买了一台不带独显的轻薄本,仅一个雷电3接口就能外接GTX1080Ti的感觉。

不过,目前使用到雷电3接口的笔记本毕竟是少数,普及难度其实是比较大的,而市面上也很少看到有雷电3接口的转接设备与外设,但是雷电3对于轻薄本来说的或许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因为采用雷电3的话,轻薄本可以放弃很多接口,直接使用扩展坞来达到甚至超越传统笔记本的性能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