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3芯片已加密,如果要离线下载,是不是要擦出数据fllash...

楼主(2018-12-11):
离线下载已指定区域了,是不是也全部擦出了?我把 数据flash做 eeprom, eeprom数据要保存啊。

网友A:
你可以找个芯片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加密后会全部擦除。
我认为应该不会,当然了你开辟的存储区域应该不占用程序区才行。

网友:
应该跟你加密不加密没关系吧

网友B:
如果有板子的话,测一下就好了。我认为不会。

网友C:
芯片加密后不能读出程序了,但是你开辟的某段空间应该不会变。

网友D:
不知道,没用过这个,如果加密,可能只是没法用烧录软件读内部东西,可能不会影响程序自己读内部东西

网友:
不管是否擦除,你这个也就烧录时候而已,出厂后就不会再改变了,所以也没啥好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