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为8~15DC直流电源,通过电源转换输出12V3A供卤钨灯工作

楼主:
图片为电源方案需求:
输入为8~15DC直流电源,通过电源转换输出12V3A供卤钨灯工作。
要求:电源输出可控,正常工作时,输出12V3A,
         待机时,光源电压降低,卤钨灯亮度降低,减少整机功耗,由于光源需要预热,所以待机过程中,光源不允许熄灭。
曾想过用压控恒流源的方案,但输出功率太小,无法满足要求。所以咨询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可实现的方案或者芯片。
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2018-12-11):
需要升降压,那就选SEPIC吧

网友A:
另外你要弄清楚,需要控制的是电压、电流、还是功率?

网友B(点评):
需要控制电压,卤钨灯可看做一个电阻器件,电压降低,功率就降低了。

网友A:
那就用SEPIC拓扑的DC/DC,反馈电阻做如下改动:
1-上臂不变
2-下臂改为两个电阻,并且每个电阻都通过NMOS到地。这样用单片机可以选择将其中一个下臂电阻接地,获得不同的输出电压。

网友C:
找颗升降压稳压芯片
然后 单片机控制MOS管 控制反馈电阻 可以选择2-3档  比你数字电位器要便宜很多

网友D:
卤钨灯一般是使用电子变压器驱动。

输出是高频交流12V。
使用直流电压驱动卤钨灯,会大大降低灯丝的寿命。

网友E:
升降压电路实现,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