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M052_TINY_EVB_001板子上的ADC模块使用问题

楼主(2018-12-11):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clock source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10K_EN_Msk|CLK_PWRCON_OSC22M_EN_Msk|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source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10K_STB_Msk|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Disable PLL first to avoid unstable when setting PLL */

    CLK_DisablePLL();

    /* Set PLL frequency */

    CLK->PLLCON = (CLK->PLLCON & ~(0x000FFFFFul)) | 0x00004217ul;

    /* Waiting for PLL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 If the defines do not exist in your project, please refer to the related clk.h in the clk_h folder appended to the tool package. */

    /* Set HCLK clock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PLL,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IP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ISP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1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Set IP clock */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_S_HXT, MODULE_NoMsk);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UART1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ADC_MODULE, CLK_CLKSEL1_ADC_S_HCLK, CLK_CLKDIV_ADC(2048));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 Init TIMER Multi-function                                                                                 */

    /*---------------------------------------------------------------------------------------------------------*/

    /* Open Timer0 frequency to 1 Hz in periodic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

    TIMER_Open(TIMER0, TIMER_PERIODIC_MODE, 250);

    TIMER_EnableInt(TIMER0);

    /* Enable Timer0 NVIC */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 Start Timer0 counting */

    TIMER_Start(TIMER0);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GPIO_SetMode(P3,BIT6,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0,BIT4,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0,BIT5,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0,BIT7,GPIO_PMD_OUTPUT);

    /* Set P1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1 RXD and TXD */

    SYS->P1_MFP &= ~(SYS_MFP_P12_Msk | SYS_MFP_P13_Msk);

    SYS->P1_MFP |= (SYS_MFP_P12_RXD1 | SYS_MFP_P13_TXD1);

    /* Set P0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1 RTS */

    SYS->P0_MFP = SYS->P0_MFP & (~SYS_MFP_P01_Msk) | SYS_MFP_P01_RTS1;

    /* Disable the P1.0 - P1.1 digital input path to avoid the leakage current */

    GPIO_DISABLE_DIGITAL_PATH(P1, 0x3);

    /* Configure the P1.0 - P1.3 ADC analog input pins */

    SYS->P1_MFP &= ~(SYS_MFP_P10_Msk | SYS_MFP_P11_Msk);

    SYS->P1_MFP |= SYS_MFP_P10_AIN0 | SYS_MFP_P11_AIN1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1 module */

    SYS_ResetModule(UART1_RST);

    /* Configure UART1 and set UART1 Baudrate */

    UART_Open(UART1, 9600);

    /* Set RS485-Master as AUD mode */

    /* Enable AUD mode to HW control RTS pin automatically */

    /* You also can use GPIO to control RTS pin for replacing AUD mode*/

    UART_SelectRS485Mode(UART1, UART_ALT_CSR_RS485_AUD_Msk, 44);

    /* Set RTS pin active level as high level active */

    UART1->MCR &= ~UART_MCR_LEV_RTS_Msk;

    UART1->MCR |= UART_RTS_IS_LOW_LEV_ACTIVE;

    /* Set UART parity as SPACE and ship baud rate setting */

    UART_SetLine_Config(UART1, 9600, UART_WORD_LEN_8, UART_PARITY_NONE, UART_STOP_BIT_1);

    /*设置接收超时时间为40,单位波特率*/

    UART_SetTimeoutCnt(UART1, 127);

    ///*设置接收FIFO触发级别为8B*/

    UART1->FCR &= ~UART_FCR_RFITL_Msk;

    UART1->FCR |= UART_FCR_RFITL_8BYTES;

    /*使能接收FIFO 阀值中断,和接收超时中断*/

    UART_ENABLE_INT(UART1,  (UART_IER_RDA_IEN_Msk | UART_IER_RTO_IEN_Msk));

    NVIC_EnableIRQ(UART1_IRQn);

    /*---------------------------------------------------------------------------------------------------------*/

    /* Init ADC                                                                                               */

    /*---------------------------------------------------------------------------------------------------------*/

    /* Set the ADC operation mode as single, input mode as single-end and enable the analog input channel 0 */

    ADC_Open(ADC, ADC_ADCR_DIFFEN_SINGLE_END, ADC_ADCR_ADMD_SINGLE, 1<<0);

    /* Power on ADC module */

    ADC_POWER_ON(ADC);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 for safe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Start A/D conversion */

    ADC_START_CONV(ADC);

以上为初始化部分

下面为ADC单次采集,获取结果后再次启动采集,已获取多次结果累积。

以下函数上电后,有获取一次或数次结果,就无法再进入了。

void module_adc (void)

{

    if (ADC_GET_INT_FLAG(ADC,ADC_ADF_INT))

    {

        ADC_CLR_INT_FLAG(ADC,ADC_ADF_INT);

        glv_temp1 = 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0);

        ADC_START_CONV(ADC);

    }

}

函数入口判定试了,ADC_GET_INT_FLAG,ADC_IS_BUSY,ADC_IS_DATA_OVERRUN,ADC_IS_DATA_VALID都是进入一次或数次,然后就不再进入了。

找了一整天的问题,都没找出原因,请老师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A:
while(!ADC_GET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网友A:
例子给的是用这个,是不是每次没转好就读,导致转账失败了。

网友:
试试上面的操作。我看例子也都是用的while判断。

网友B:
好几天不来了,看了问题么了

网友C:
上面说的这个问题能否解决

网友:
貌似你这函数也就执行一次。有没有放while循环里

网友D:
最好整个工程打包发来,帮你跑一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