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管关断时间不一致

楼主(2018-12-11):
        我在调试电机驱动mos管电路时,遇到了一个问题。mos管的关断时间不一致,波形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波形是有明显的米勒效应阶段,mos关断快;另一种波形是没有明显的米勒效应过程,mos关断较慢。电路图如下:

         mos管型号是英飞凌的IPX60R125P6,驱动芯片选用也是英飞凌的,型号是IRS2101。
        下面是测试的波形。测试的是上桥臂Q1的波形。
         蓝色:驱动芯片U3第7脚输出信号,测试地是Q1的源极;
        粉色:Q1栅源极驱动信号;
        红色:math计算出的栅极驱动电流。
        绿色:Q1漏源极电压。

第一种波形:

可以看出波形有明显的米勒效应阶段,mos关断时间大概1us。

第二种波形:

       栅源极电压(粉色信号)看不出明显的米勒效应阶段,mos关断缓慢,从栅源极电压下降沿
到Q1漏源极电压升高到母线电压,用时大概有3us多。

       现在的问题是,下桥臂Q2 的关断都是上图第一种波形。为什么Q1的关断时间出现这种不一致的
现象,第二种波形中栅源极驱动电压已经降到0V,栅极驱动电流也下降到0了,为什么mos管不立即
关断,反而会延时3us左右,漏源极电压才上升到母线电压。

楼主:
请老师们帮忙分析分析原因,谢谢了。

网友A:
负载有比较大的电容,OFF阶段的米勒平台不出现。

网友A:
如果你的应用需要更短的负载电压摆动,可能需要用全桥驱动这个“A”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有比较大的电容,OFF阶段的米勒平台不出现。

谢谢老师,这个A负载其实是一个电机的绕组,按理说应该不是容性负载。就是这个米勒平台不出现,理解不了。

网友A:
可能出现了浮空状态,那么分布电容也够大了。
MOS管已经在1us内关断了,但电容的电量没有在1us释放释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出现了浮空状态,那么分布电容也够大了。
MOS管已经在1us内关断了,但电容的电量没有在1us释放释放掉 ...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mos管已经关断了,漏源极电压没有上升是拓扑电路的某些原因造成的。
是不是二极管D5速度不够造成的呢?

网友A:
二极管速度不够是关断时间长电荷也多不是开通不快。
所以不是D5的原因

网友A:
看起来是线圈没有电流。
是不是你的控制逻辑有问题?这个控制应该是上管下管同时动作吧你是不是配置成了互补。。。

网友B:
因为波形不完整.没看见Q1导通前部分.

因为驱动IRS2101有最大占空比限制,C23需要充电到15v才能保证内部IC正常工作.

你 把 Q1-S接驱动地, DCPOWER 串联一个功率电阻独立给Q1-D-S供电,  波形应该就正常了.

如果试验结果证实,你得修改驱动波形.
Q1导通周期使用一定占空比的波形驱动.
关断Q1时,必须保证Q2导通.

网友C:
驱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线圈没有电流。
是不是你的控制逻辑有问题?这个控制应该是上管下管同时动作吧你是不是配置成了互 ...

小电流运行,电流不大,电流忘记测试了,估计大概在1A以下。
控制逻辑是负载A导通期间Q2一直开通,Q1由脉宽可调的PWM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波形不完整.没看见Q1导通前部分.

因为驱动IRS2101有最大占空比限制,C23需要充电到15v才能保证内部IC正 ...

谢谢老师。
"Q1-S接驱动地, DCPOWER 串联一个功率电阻独立给Q1-D-S供电" 不是很理解。

测试时是Q2一直开通,Q1由脉宽可调的PWM驱动。当时PWM周期是100us,占空比很小,应该在10%以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Q1-S接驱动地, DCPOWER 串联一个功率电阻独立给Q1-D-S供电" 不是很理解。

就是这个意思
仅仅验证不是MOSFET离散问题.是你的驱动问题.
因为高端驱动不能使用直流电平驱动.MOSFET不允许常导通.低端驱动则无此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