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XTR111做4-20mA电流输出

楼主(2018-12-11):
请大佬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在0-3.3V的电压输入情况下,电流的输出线性度出现偏差,求大佬解答

网友A:
会分析的,测电路中标示2/3的电压!
不会分析的,一点一点拆电路,拆D4看看还行,不行接着拆Q2周围电路!

网友B:
仅仅是偏差么, 你这个电路共地方面有问题, 先参考一下推荐电路吧

网友C(2019-04-06):
xtr111不能多路共存,老是容易烧场效应管,各位有没遇到

网友D:
ss16拆掉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s16拆掉试试

现在更麻烦了,单个也坏,刚刚调试都是没问题,空载烧了一夜,4毫安莫名输出4.65毫安,而且很不稳定,换个BI2309就好了,烧个把小时又坏了,非常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