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 scoket多线程多scoket,部分线程发送数据延迟过大

楼主(2018-12-11):
我是在主线程中创建一个scoket连接一个端口,和服务器交换命令控制信息,发送量很少
并且设置了定时器向服务器发送心跳包,三秒发送一次,
然后在运行中如果某条件满足,我会在一个线程中创建一个线程用于传送文件,建立一个新的scoket连接,当这个线程一运行,主线程的心跳包就发送不正常了,有时候十几秒发送一次,把这几次的心跳包合并成一个长串一块发送,有时候更长,
就这样一开始传送文件,心跳包就几乎发送延迟特别大,还几次合并发送,可能就会触发我的断线机制检测断线
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什么好点的解决办法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想不通为什么要在线程中创建线程呢,有做属性分离处理吗,还有就是堆栈分配是不是存在问题,看你有个线程是用来发文件的(这个占用资源较大吧,容易导致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