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分频电路相关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12-11):
我就是过来看看的,薄膜开关www.hbhksjdz.com

网友B:
这种**是扯蛋的。

网友B:
你这滤波器是音响上用的。

它瞎扯淡就是因为两个喇叭声学中心不是重叠一个点。

且声学互阻抗不为零。

用小学生的加减法来处理复杂的声学问题,真心扯蛋。

斜率是这样来的: 归一化一阶低通滤波器传输函数 1/(1+s);当|S| 》1时,近似等于1/S;频率升高1倍;输出电压下降1倍,也就是6db/oct;  两级近似的这个滤波器串联衰减加倍所以衰减12db/oct;

高通滤波器和低通滤波器一样,做个保角变换1/s。变成|s|《1时,频率每降低1倍,二阶滤波就衰减12db。

作者是这样认为的 两有源滤波器输出函数简单相加可以等于1;
也就是1/(cS+1) ^2 + 1/(1+c/S)^2 = 1;
它认为它找到了这个常数c=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