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 免开发10分钟快速连云

楼主(2018-12-11):
身为嵌入式开发者的你一定经常为设备连云而伤神,繁琐的上云步骤、复杂的环境配置,物联网世界看似美好,实则折腾不起。此篇**将颠覆你对设备上云的痛苦印象,帮助你免开发10 分钟快速连云。
硬件部分使用搭载 STM32F412 官方开发板STM32F412 Nucleo-144搭配庆科3080 WiFi模组进行。
关于STM32F412产品介绍,相关设计文件和参考设计,请点击介绍;
关于STM32F412的官方开发板NUCLEO-F412ZG的资料,请点击 资料;
关于NUCLEO-F412ZG官方开发板的购买,可以访问STM32旗舰店
一、开通云平台服务
前往阿里云物联网平台官网
https://iot.aliyun.com/products/linkplatform?source=develop_shequ_st,点击立即开通,无阿里云账号请按步骤注册账号同时完成实名认证。
之后同意物联网平台服务协议,即可开通

二、云平台操作
打开阿里云物联网平台控制台(https://iot.console.aliyun.com/data_board),选择设备管理-产品-创建产品-高级版产品,在设备模型的自定义功能处,新增两个属性, 一个用于上行消息, 另一个用于下行消息, 均设为字符串类型。

之后添加一个用于测试的设备:

至此云平台的操作已完成。
三、端侧开发
无须复杂的环境配置,我们可以直接使用阿里云的在线设备开发工作台,完成设备端的开发工作。
首先进入WebIDE开发界面:https://webide.aliyun.com,如下图。
接着点击下图中agent下载按钮,IDE会根据你使用的电脑操作系统自动判断下载对应的agent包。下载完毕后解压缩下载到本地的zip包。
然后在tools目录中找到并安装其中的STLink驱动。安装之后,可以检查新的设备是否已经出现在系统设备列表中。(Mac/Linux用户可以ls /dev检查,Windows用户通过设备管理器)。
最后启动Agent,Linux/Mac系统:在终端中执行下载好的agent目录中的run.sh脚本;Windows系统:运行agent目录下的hacklab-device-agent.exe。
Hacklab agent运行成功后,将STM32F412开发板使用USB连接到电脑后,点击Web IDE文件树上的Device节点,如下图中所示,可以看到开发板已经连接到了IDE的设备列表中。
设备连接后就是设备开发了:
首先在IDE中点击新建工程(Toolbar上的➕按钮),在Create Project Wizard界面中,填写工程名simple_mqtt,Board类型选择STM32F412 Nucleo-144,OS类型选择AliOS-Things,选择完成后点击create等待IDE下载工程代码。
工程创建完成后,在左侧的文件树中出现了simple_mqtt工程,刚刚创建的AliOS-Things代码位于device模块目录中,找到 /device/AliOS-Things/example/simple_mqtt/simple_mqtt.c文件,将 27-29 行代码替换为从云平台获取到的设备证书。

接着修改/device/module.json 文件, 将 @ 以前内容换成 simple_mqtt,全局按 shift+F 键可快速搜索替换:
敲代码的工作到此就结束了,千万记住保存(ctrl+s或cmd+s)。
临门一脚,在IDE界面点击编译按钮选择simple_mqtt开始编译:
等待编译完成后点击烧录simple_mqtt 程序到设备:
双击device下的设备名开始运行程序:
设备开始运行后输入 netmgr connect  {Wi-Fi_SSID}  {passwd} 指令使设备连接Wi-Fi网络(可以使用手机开启热点)。连接Wi-Fi成功后设备将开始上报数据,运行日志如下,设备正常运行后可以查看平台设备属性。
四、云端联调
控制台显示连云后,我们回到物联网平台,选择日志,可以看到设备上线同时云端已经收到了设备上发的消息。
至此,无须配置开发环境,无须复杂的定义接口,不到10 分钟,你已经实现了 STM32 快速连云。
配合视频使用学习效果更佳:

网友A:
到底什么叫云啊

网友B:
wifi这个模块哪里买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fi这个模块哪里买啊

可以找我,这是庆科的阿里云方案

网友C:
这个板子我有,还有不少模块

网友A:
我总是能听到这个词汇 但是从没有了解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找我,这是庆科的阿里云方案

那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