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成败的关键是思维模式!

楼主(2018-12-11):
不管是在论坛技术讨论区,还是非技术讨论区,不管讨论什么话题,感触最深的就是"汝心之固,固不可彻",一个人一旦形成这种倔强的思维模式,做生意有可能做的很好,但做学术绝对是一事无成!

如果连正负反馈都分辨不出来,叫人如何相信你搞几十年电路了???

网友A:
也别说,那个四端口示意图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不好理解,他把射随器画成这样,确实成了正反馈,自举去了,呵呵。

网友A:
我怎么总觉着他那四端系统只有A,F(也是四端的)呢,没F反咋馈咧?!

网友A:
傻瓜系列的音频功放,内地的大神们该不会陌生吧,
现实中的电路无论复杂抑或简单,绝大多数都是『傻瓜』,交流端子,就 I,O,G (输入,输出,地) 那么三个,
你给我这些电路,我能正确分析,但那个 四端口方块图,至今我看着仍觉蹩扭,要不是以实际电路学习过,没准还真会着了道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傻瓜系列的音频功放,内地的大神们该不会陌生吧,
现实中的电路无论复杂抑或简单,绝大多数都是『傻瓜』, ...

你把最后这个分立电路,拿到jz0095那儿去,让他验证一下这个反馈算正算负。要注明,设Re1值很小,其自身的反馈影响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