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阻分压计算

楼主(2018-12-11):
大家好呀,路过的帮帮我看下这个电路,UR3两端电压多少V,谢谢啦

网友A:
没计算错的话,UR3是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计算错的话,UR3是7V

你好,什么算的呢

网友B:
列个方程组就解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什么算的呢

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流进流出三个电阻的那个支点电流代数和为零,(12-Ur3)/4+(6-Ur3)/12=Ur3/6  可得Ur3=7v

网友C:
注意电流参考方向,有进有出就行,列出的方程可以很多,但都是相同的解。

楼主:
多谢pureshen先,用叠加定理怎样算,不是很理解这个

网友:
叠加定理网上有解释

网友D:
叠加定理按照一个电压源有效,其余电压源为零(短路),计算出r3电压降。所有电压源计算一遍,想加即是结果,本例6+1=7。

网友E:
用节点电压法

网友F:
告诉你个小学生的解决办法。
使用戴维宁定理对电路进行化简:
把两电压源换成电流源分别为3A,500mA
总电流3.5A;
4//6//12 ohm 电阻并联,得2ohm;计算时先算6//12 快;
2ohm x 3.5A = 7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pureshen先,用叠加定理怎样算,不是很理解这个

下班了没看到,叠加就是把电路中的电流源电压源独立取出处理然后再叠加,简化电路时暂时不考虑的电压源看作短路 电流源看作开路。所以你的图可以简化成下图  这个肯定会算吧,算下来相加就得到结果了。

网友G:
基尔霍夫定律

网友H:
仿真一下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班了没看到,叠加就是把电路中的电流源电压源独立取出处理然后再叠加,简化电路时暂时不考虑的电压源看 ...

哦,现在总算理解了,因为网上讲得太专业词了,动不动就一大堆公式,都没讲到点上,我们基础低领悟不了,现在知道了,非常感谢你,后面我要加强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现在总算理解了,因为网上讲得太专业词了,动不动就一大堆公式,都没讲到点上,我们基础低领悟不了, ...

都是这样的,我也是新人。后来发现网上电路的东西涉及到分析计算的好多都有错,加上各种复制。然后就来21IC了,这里高手多,一句话就能让你茅塞顿开。一下子就点通了,所以就天天在这学习了,哈哈。

网友I:
网上都有计算器计算的http://tool.520101.com/yuanqijian/dianzufenya/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这样的,我也是新人。后来发现网上电路的东西涉及到分析计算的好多都有错,加上各种复制。然后就来21 ...

谢谢哥们啦

网友J:
各位大神帮我回忆起好多方法

网友K:
我最常用的还是基尔霍夫电流定律